PT2262IR直接连接PT2272能否解码?

楼主(2010-12-27):
用PT2262-IR芯片搭了一个编码电路;
(1)8位地址位+4位数据位
(2)6V供电;  采用典型电路,TE引脚直接接地; 按键按下时,芯片供电;
(3)电阻4.7M (示波器测得频率7.4KHz)

解码芯片用PT2272-M4, PT2272-L4
(1)两个芯片的DIN端接在一起;
(2)电阻820K, (测得频率40KHz),5V供电
(3)地址设置都与PT2262-IR相同;

目前的测试方法是:
PT2262IR的DOUT引脚 直接接 PT2272的DIN引脚;
用示波器看,2262有波形输出,不能解码(pt2272对应的引脚不输出高电平)

疑惑:
1、2262-IR,DOUT--》2272 DIN,是否可以解码?

2、如果把2262-IR换成2262,直接连接的话,能否解码?(目前手上没有2262)

网友:
以前做过pt2262的通信,用单片机控制,它有个很恶心的特点,就是没有传送数据前要给它掉电,在你要发数据的前一瞬间马上上电,这样pt2272才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否则就一直接收到误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做过pt2262的通信,用单片机控制,它有个很恶心的特点,就是没有传送数据前要给它掉电,在你要发数据的前一瞬间马上上电,这样pt2272才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否则就一直接收到误码。

我的2262电路,只有按键按下时,才给芯片供电;
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

现在的疑惑是:能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
有研究过 pt2262跟pt2272直接连接可以解码 然后不知道供电电压是否要一致,然后并不是每次都要下电上电的,因为我是用单片机控制 然后只要发数据15ms然后te脚拉高50ms就能够发新的数据,我用的电阻式1.2m 200k

网友:
1、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不行!带IR后缀的是红外遥控版本,带有38KHz的载波~~~直连不行;
2、2262直连可以,不过两个IC的匹配电阻要进入匹配,并且地址对应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不行!带ir后缀的是红外遥控版本,带有38khz的载波~~~直连不行;
2、2262直连可以,不过两个ic的匹配电阻要进入匹配,并且地址对应才行;

谢谢,确实如你所说。今天在实验室翻出块旧板子,上面有2262,搭了电路验证。

上张图:

网友(2011-07-08):
4楼正解

网友:
好奇问一下,5楼这样的板子有何用途?

网友(2011-09-10):
最近在看pt2262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1-11-09):
正在做,做红外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