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检测电调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0-12-28):
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检测电调的输出波形,大家帮帮忙啊,怕电调烧了,又怕示波器烧了,个大家上个电调的图,三根线的那头是输出端,接在电机上的,怎么用示波器检测输出波形图呢,,
示波器得信号输入线怎么接电调呢,直接接在电调输出线上?或是接电机后,这个示波器的线又该怎么接啊,高手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拜托了,,本人对电子懂的不多
在示波器版区发过,可是结果没得到啊,,估计这里的人都试过的,,,‘
就是电调的3跟线怎么和示波器连接

网友:
如果你想测量相电流波形,那么使用示波器的电流探头就可以。直接加在电机对应线上就行

网友(2016-04-22):
不会烧掉示波器吧?我的世博器两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