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win7) 支持 Visual C++ 6.0么?

楼主(2010-12-28):
Visual Stdio 安装后通常都是几个G,我主要是做硬件,用不着那么多功能。还是比较喜欢VC6一些。但是不知道Windows7 (win7) 支持 Visual C++ 6.0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的,我用windows7 x64 也照样用VC++ 6.0

网友:
可以用但是官方表示不支持…

网友:
可以用,但总提示此程序不兼容

网友:
ide貌似兼容性有问题,无法用“打开”按钮,我的是这样。

网友:
不建议你这样做   虽然可以安装和使用   但是某些功能会出现问题. 反正我的是这样的.

  ===============有两个更好的方法=========================
1-- 建议你安装 VMlite 运行 XP模式 然后再安装 VC6

2-- 还有就是安装Visual Studio  你可以在安装的时候选择自己需要的组件即可, 想 J++  C#  VB 数据库之类的不用安装,
     这样的话,安装后也用不了多大空间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安装时说不兼容,不理它继续, 目前使用中, 尚未发现问题.

网友:
干啥非得用vc6? vs2008更好用啊

网友(2011-02-10):
可以用。本站有帖子介绍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手机上网,楼主自己搜一下

网友:
我当时用Vista时就搞了很久都不行,编译就死,然后上网查,微软说除了VB以外,6.0的都不再兼容了;可是我有些同学装了之后却照样用。

网友(2011-03-21):
怎么这么多人说能用呢?我的安装以后不能用……在XP下安装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用,我同学的电脑就在用~

网友(2011-04-26):
不支持,我装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能用,VC6的程序改改就能在VS用了

网友:
楼主,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的是WIN7 32位系统可以跑VC6.0,我现在就是WIN7 32+VC6.0,真心表示很好用,但是WIN7 64位就不能用VC6.0了。我装过64位的,。但是由于不支持VC6.0,果断放弃了,浪费我的大内存啊

网友:
可以用的,但是会提示不兼容,单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1-05-26):
也是一直考虑到兼容问题,玩电子的,小软件又多,怕换到win7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麻烦
一直未真正用过win7,只在虚拟机中感受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装过没问题,不过你要对它进行设置
在VC++6.0 可执行文件打开它的<属性>,<兼容性>中的兼容模式,设置为windows xp,并勾上<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在用,没问题的,ms有兼容性解决方案,上网搜吧

当时装了2010,结果有个项目不能正常运行,又装了6,一切正常

网友:
绿色的可以

网友(2011-07-26):
WIN7 64BIT 可以跑绿色VC6

网友:
VC6调试状态老是会死,直到vs2005才改观,所以我很讨厌VC6,现在使用的是VS2010。不知道怎么解决VC6的僵死?

网友:
可以用的,但会显示不兼容,但不用理他,win7上装软件10个里有6、7个会显示不兼容的,一般来说你在管理员模式下都可以运行得了。如果实在安不上,建议换一个vc6的版本,或者换一个win7的版本,如果你的系统是精简版的,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建议工作什么的还是用xp吧,我前阵子学习,什么sql server,vistio stdio,myeclipse,vc6,虚拟机,等等各种软件有各种安不上,尤其是Proteus千辛万苦装上后又出现各种不能运行的毛病,在win7还不能完全兼容那些软件之前,还是用xp吧。

网友:
支持,我现在就是在win7旗舰版上安装了vc6.0,安装的时候记得选择兼容属性,否则不能通过安装的.

网友(2011-09-16):
用过的表示相当不错 百度一下 上面会教你方法的!

网友(2011-12-17):
安装纯净版的Win7可以支持visual studio 6.0 知识vc6.0打开文件的时候vc会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