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连接ov9650 总是不能被找到 希望得到帮助

楼主(2010-12-28):
我是用排线连接,因为我买的开发板上面没有直接的借口,所以我就自己焊接了一个排线的转接板 就是把2.54的转换成2.0间距,这个线长度难道影响了他的工作,导线连接没有问题,一定能接通,我挨个测试了。希望得到大侠的帮助,谢谢

楼主:
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测试那  嘿嘿 放假了 自己想弄弄玩玩  希望给点指点

楼主:
我测量我的复位信号 还有控制信号 输出的脉冲不对 没有低电平 就是低电平也是3v左右
  能看到脉冲电平的不同 但是低电平为什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