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光耦驱动MOS管电压比电源电压低,咋回事▲▲▲

楼主(2010-12-28):
为何光耦驱动MOS管电压比电源电压低,咋回事▲▲▲
如题,看图片,

楼主:
我这个刹车片两端电压只有20V左右,我去掉刹车片之后仍只有20V左右,哪里有问题?还请各位大哥前辈们帮忙,

电阻是后加的,不加10K电阻好像不受控,厂效应管两端电压会缓慢上升,难道是光耦PC817有漏电流?

网友:
既然是N-MOS,也不是做恒流源,为啥把负载挂在S极上, 负载电压一上升,Vgs就下降,如何能饱和导通?

解决办法:
1. 把负载挂到电源和D极之间
2. 如果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那就换P-MOS.

网友:
mos是电压驱动可不是3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n-mos,也不是做恒流源,为啥把负载挂在s极上, 负载电压一上升,vgs就下降,如何能饱和导通?
解决办法:
1. 把负载挂到电源和d极之间
2. 如果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那就换p-mos.

试试方法一

呵,我是个莱鸟……谢谢,试试看,

网友:
这样是跟随,除非你的驱动电压比24V高10V,才能把24V完全加到负载上面。负载和MOS换个位置就OK了,那才是正道。

楼主:
为什么有区别呢?我感觉放两边都一样的啊?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有区别呢?我感觉放两边都一样的啊?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
MOS管是电压驱动的,要求Vgs即(Vg-Vs) 大于一定值才能导通(IRF630约8~10V,我没查手册), 如果你的负载上端电压要达到24V ,就是Vs是24V,那Vg要达到24+10=34V才能饱和导通.

如果负载挂在电源和漏极之间, 则Vs=0 ,Vg>10V 就行了, 明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有区别呢?我感觉放两边都一样的啊?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
mos管是电压驱动的,要求vgs即(vg-vs) 大于一定值才能导通(irf630约8~10v,我没查手册), 如果你的负载上端电压要达到24v ,就是vs是24v,那vg要达到24+10=34v才能饱和导通.
如果负载挂在电源和漏极之间, 则vs=0 ,vg>10v 就行了, 明白没?

谢谢,又学了新知识,明白了,很详细,谢谢~

楼主:
我已将将负载放至电源至漏极间了,咋还是一样的效果呢,还是20V左右,郁闷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将将负载放至电源至漏极间了,咋还是一样的效果呢,还是20v左右,郁闷 ~
在MCU的IO为低的时候,测量Mos管Vgs ,要>8V ,另外,你确定管子三个极没有接错?

网友(2011-02-19):
看看电动车控制器,你就明白了。
你的场效应管没有深度导通的电压。

网友:
测下动作时的Vgs吧。

网友:
楼主的图接的是个跟随器,GS导通电压是4V,所以输出是24-4=20V,这个和三极管的跟随器是一个道理

网友(2011-08-23):
把下面10K的电阻换成大电阻,100k的应该可以(用Proteus仿真是这样的)。MOS管导通还有个GD电容充电的问题。MOS管一般用“图腾柱”,或者自举驱动。若要追求MOS管的频率还要考虑密勒电容的影响以及MOS管误导通,H桥的话还有“死区”时间的问题。LZ最好用专门的MOS驱动芯片比较好。IR2110就不错。频率可以达到500K。

网友(2015-11-20):
mark一下,后面学习

网友(2018-05-13):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