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求助...

楼主(2010-12-28):
学习了俩月的烙铁,在仓库废板里找到了两块板子,见上面的芯片没拆下来,就练习了一下,可是发现针脚很密集,我一个30W的尖嘴黄花牌烙铁弄了好久才弄成下面的模样,却又犯愁了,眼睛很难看出针脚连线了没,难道用万用表一个一个量么??大侠们都是咋弄的啊,求教...

焊的时候对烙铁有啥要求么?我尖嘴的都弄弯了好几个脚.

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测量是否短路的方法啊??

网友:
不用量,焊好了,可以看出来短不短路,大二的时候跟生产线的小姑娘学过两天。呵呵

网友:
在放大镜下观察,应该能看清楚。

网友:
恩 同意楼上 2位   呵呵   路过

网友:
看密脚IC的焊接情况,一般都得有个放大镜的,不然眼睛一分钟就花了。

网友:
焊接完了 大概瞅瞅 不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
呵呵,使用烙铁也不是很久,焊接过144脚的IC。提点小小的建议:
1.一般来说,大约得联系20天以上,才可以很稳的拿好烙铁。
2.通过图片判断,你可能是把焊锡粘到芯片的引脚上了,你在除焊锡的时候,不要将烙铁放到一个位置超过5s,个人建议,否则PAD点就会被拉掉。
3.当很多焊锡聚集在几个引脚间不容易去除时,可以尝试拖锡,就是用烙铁头带着焊锡,把他们移动到其他的引脚上,然后再尝试去除。呵呵,一个小经验,有时,由于电源和地线的路径比较宽,散热快一些,所以去除困难些。
4.多多练习,注意,练习时候不要使用助焊剂,等熟练后,真正使用时再用。
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鄙人不才,学俩月还不熟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啊,放大镜!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分享,我还没用过助焊剂了焊锡膏了什么的东西,直接都是锡丝+烙铁,然后慢慢除锡.

网友:
可以先在焊盘上上锡,在在FPGA芯片上上助焊剂,我是这么弄的。
还有是先在焊盘上上锡,在在FPGA芯片底朝天上锡,在在焊盘上涂点助焊剂,对准先焊接几个固定好然后慢慢焊接,我是用干净的电烙铁头压过去的
弄起来比较累

焊盘上的锡不能多的,要不然锡高了会滑到焊盘之间的间距离,很悲剧。
焊锡膏用棉签占点涂下,用一点点就行了,发现管脚被弄弯了用手术刀校正,慢慢来,不小心几10块的芯片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先在焊盘上上锡,在在fpga芯片上上助焊剂,我是这么弄的。
还有是先在焊盘上上锡,在在fpga芯片底朝天上锡,在在焊盘上涂点助焊剂,对准先焊接几个固定好然后慢慢焊接,我是用干净的电烙铁头压过去的
弄起来比较累
焊盘上的锡不能多的,要不然锡高了会滑到焊盘之间的间距离,很悲剧。
焊锡膏用棉签占点涂下,用一点点就行了,发现管脚被弄弯了用手术刀校正,慢慢来,不小心几10块的芯片就没有了

3Q

网友:
多弄点助焊剂
用焊台扁头,温度稍高点,不要再加焊丝
来回拉焊,但不能把助焊剂烧干
一般不会有虚焊和短路

网友:
淘宝上有卖cmos放大镜,130万像素的,效果还可以,比直接放大器好多了,就是那个支架太糟糕了!

网友:
我用的时间还挺长的,初二开始用的,现在大三,有七八年了
不过一般都焊直插的原件,最近一年才接触贴片的
前段时间网上查过QFP元件的焊接,多上些锡,保证所有引脚都焊上了,然后用吸锡线吸掉多余的锡
取嘛,就要用热风枪了

网友:
把板子拿起来对着灯看
焊这种芯片一定要有把好烙铁,最好是用焊台,锡丝也要用好的,最好再买瓶助焊剂

网友:
用有以下功能的焊咀, 也要注意焊接方法, 內有movie
http://www.hakko.com/english/tip_selection/type_bcm_cm.html

在PCB板放上助焊劑, 然後把IC放好, 先焊幾個點固定IC, 然後再整塊焊接.

网友(2013-02-01):
选刀型的烙铁头,使用助焊剂,锡丝选好一点的!

网友:
我都是热风枪+松香搞的,先用松香把芯片粘在焊盘上对齐,冷却后再用烙铁一点一点的焊……
好的烙铁和焊锡很重要。

网友:
对,应该是用拖锡焊接

网友:
看就可以了,眼神不好买个体视显微镜看。
另外,尖的烙铁头焊这种芯片不好焊,建议用刀形或者小马蹄形比较好焊一些。

网友:
尖头拖锡很好,不过建议初学还是老实的用刀头慢慢拖

网友:
上一大坨锡,烙铁烫着,然后用力一敲,搞定收工,3秒钟。

网友:
熟能生巧的活,而且需要一把好烙铁。之前烙铁都拿不稳,现在贴片的像stm32,cpld之类轻松多了。

网友:
在芯片管脚上涂一些松香,把管脚焊锡搞下来,再用放大镜看一下

网友:
用洗板水(酒精)刷一下,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