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一个小软件,PT100温度和电阻互换计算软件,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10-12-28):
用VB做的,很简单,只有两个函数,总共10几行程序。
PT100温度电阻互换 vb做的,绿色免安装ourdev_607650GSGODD.rar(文件大小:895K) (原文件名:PT100计算.rar)

网友:
没有对超长字串做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对VB顶了解的,而且很乐意助人,支持你

楼主:
呵呵,就几分钟时间做的,确实没有那么细,只是自己查找分度表太麻烦了,才做的这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函数贴出来看看?线性的不是?

网友:
源码传上来学习参考下哈~呵呵

楼主:
牛顿迭代法计算。基本还是很准确的,其实也是验证我自己的算法,基本在0.1度准确度没有问题。呵呵,源码就两个函数,网上有公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顿迭代法计算。基本还是很准确的,其实也是验证我自己的算法,基本在0.1度准确度没有问题。呵呵,源码就两个函数,网上有公开的。

1.就几行程序人家想参考下,也那么保守,还说什么网上有,
2.别人指出你程序有缺点,还说什么,就几分钟写的程序,很了不起样子,死要面子
3.我就不信你没有象本论坛的网友,请教过
4.9楼还顶你,真不明白别人顶你什么?

楼主:
啥人都有,算了,贴上源码给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个我说的一点也没错,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公开的函数。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我竟然成了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了。

Dim A As Double
Dim b As Double
Dim c As Double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A = 0.0039083
b = -0.0000005775
c = -0.000000000004183
'1、 温度计算电阻
Dim fT, fR As Double
fT = Val(TEMP.Text)
    If fT >= -200 And fT < 0 Then
    fR = 100 * (1 + A * fT + b * fT * fT + c * (fT - 100) * fT * fT * fT)
    End If
    If fT >= 0 And fT <= 850 Then
    fR = 100 * (1 + A * fT + b * fT * fT)
    End If
T_FR = Format(fR, "##0.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电阻计算温度,采用牛顿迭代法,一般迭代3次就可以达到0.1%的精度。
A = 0.0039083
b = -0.0000005775
c = -0.000000000004183
Dim fT, fR, fT0 As Double
Dim i As Integer
    fR = Val(T_FR.Text)
    fT0 = (fR / 100 - 1) / A
    If fR >= 18.52 And fR < 100 Then '-200℃- 0℃
        For i = 0 To 49
            fT = fT0 + (fR - 100 * (1 + A * fT0 + b * fT0 * fT0 - 100 * c * fT0 * fT0 * fT0 + c * fT0 * fT0 * fT0 * fT0)) / (100 * (A + 2 * b * fT0 - 300 * c * fT0 * fT0 + 4 * c * fT0 * fT0 * fT0))
            If Abs(fT - fT0) < 0.0001 Then
            GoTo OKLE
            Else
            fT0 = fT
            End If
OKLE:
        Next i
    End If
    If fR >= 100 And fR <= 390.481 Then '  //0℃- 850℃
        For i = 0 To 49
            fT = fT0 + (fR - 100 * (1 + A * fT0 + b * fT0 * fT0)) / (100 * (A + 2 * b * fT0))
            If Abs(fT - fT0) < 0.0001 Then
            GoTo OKLE1
            Else
            fT0 = fT
            End If
OKLE1:
        Next i
    End If
TEMP = Format(fT, "##0.0000")
End Su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是嘛,我看两个人向你请教程序了,因为别人没有看到才问你呀,举手之劳的事
这个论坛发上来的几乎都是开源的。
我也只是有话就说而已,说话直了点,请不要见怪!!

网友(2011-12-11):
matlab最小二乘法线性拟合

网友(2012-02-10):
好的东西不用查表啦

网友(2012-03-26):
可以用于验证 谢谢

网友:
无法下载

连接被重置
  此站点暂时不可用或者太忙。请稍后重试。
  如果您无法载入任何页面,请检查您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如果您的计算机受到防火墙或代理服务器的保护,请确认 Firefox  被授权访问网页。

网友:
好 太好了

网友(2013-07-22):
  下载式了下 不错。误差很小 楼主也是做传感器的吗?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