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T-Thread 中断的栈空间问题

楼主(2010-12-28):
我是RTT的初学者,刚看完了《编程指南》,现在在看串口部分的源代码。RTT把串口封装成了一个CHAR设备,在接受中断时,调用了serial.c文件中的rt_hw_serial_isr()函数,这个函数有两个局部变量: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uart =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device->private;
        struct stm32_serial_int_rx* int_rx = uart->int_rx;

如果我的接收缓存区设的很大比如4Kbyte,那么int_rx变量占用的空间就会很大,那这个串口接收中断的服务函数会不会栈溢出呢?我知道建立一个线程时,需要分配栈空间,但没注意到《编程手册》中关于中断服务函数的栈设置是怎么设置的。

我的应用需要一次接收较大的数剧(有时会接收图像数据),数据量大的时候可以到2k-4k。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编程会更加合理?我看到rt_hw_serial_isr()中有关中断和开中断的操作,那么我能不能修改一下函数,不用局部变量,而直接用全局变量呢?
或者我再创建一个线程,没接收10个字节数据就将接收缓存区的数据copy到一个新的较大的缓存中(全局变量)?由于从未采用过这种方式,我担心转移的时间大于串口发送的时间(我用的是9600波特率),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请教各位大大,那种方式更好更合理呢?

楼主:
哦,我有点明白了,其实我可以不拘泥于例程。rt_hw_serial_isr()是一个通用的程序,我完全可以在串口中断中编写自己需要的功能。只要注_册了串口后,在相应的串口中断中分别编写中断服务函数。usart1用usart1_IRQ(),usart2用usart2_IRQ()。用全局变量也好,用其他方式也好,根据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
函数有两个局部变量: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uart =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device->private;
struct stm32_serial_int_rx* int_rx = uart->int_rx;

这里仅两个指针的,不会占用太大的栈空间。

STM32/CM3中的中断栈设置是在start_rvds.S中设置的,Keil打开这个文件会有提示。

楼主:
对对,是两个指针,哈哈,我糊涂了~~~~

这回丢了人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