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步进电机停转?请支招

楼主(2010-12-28):
现在要自动检测步进电机是否停转,请问有哪些方法?

网友:
测电流貌似可以吧。

网友:
测电流,加编码器

网友:
你是说被外力压迫导致电机空转 还是电机根本就停了 没转 我想你问的应该是第一个问题吧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电流是个办法

但是随着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比如电机在5V环境下 以一定的速度转动 电流是 200MA 由于外力迫使它空转 这时候电流就会变大 而且十分明显 我测试的结果是250MA 这当然能测得电机是否空转

其实这个问题 说白了 就是剩一个限位开关 是不是剩的下来呢?

如果在步进电机转动的同时,一个外部的大功耗设备被打开,比如一个3W的LED ,那么电源电压将瞬间下降 比如是4V 那么电机仍然可以按照平时的速度转动(因为它是步进电机,这时候只是扭距减小了)那么它的电流还是200MA吗?答案是肯定步是 小于200MA是绝对的 大约是160MA 如果这时候电机被迫空转(打滑)那么电流按比例得200MA

这时候到底说电机卡住了 还是没卡住?我现在遇到的是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上面的 省 全打错成 剩了!

网友:
将一个圆片均匀加工六条缝,用槽型光耦加延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