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使用两根线,还是三根线?(什么时候可以不带地线)

楼主(2010-12-28):
两个站点,距离1000m

我觉得应该带地线,如果不带地线的话,两个站点都应该和地球接地

可是我发现很多的485,都是使用两线,搞不明白为什么???

难道肯定两个站点地电位相同??

虽然是差分信号,但是也应该有个公共地

网友:
485是个电流环,有环路电流就可以

网友:
485的共模范围大约是-7 +12这个数量级。

隔离的两根就行;非隔离的需要多地线。

网友:
两个站点分别和地球接地是不行的。
两个地之间的电压不一定有多少,尤其是特殊情况下,比如雷击,漏电等。

楼主:
电路总是需要电压差才行吧!

即使是差分信号,

我觉得无论怎么都需要地线,搞不明白,为什么两根就可以???

难道各个站点地线电压相同???

如果在汽车上,还可以说,车身就是公共地,可是不同的建筑之间???

网友:
485,CAN,我都用的是两条线。说实话我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网友:
AB线的之间压差

网友:
简单应用场合是两根线,但是国际电工委标准的是需要地线的。这是从稳定性抗干扰性方面考虑的。你看看进口的工业级产品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上两根就够了,但是考虑到共模压差的问题需要三根,如果你的两端设备对地都是悬空的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两根应该可以

网友:
接地 必须的  否则通信不稳定  也很容易受干扰 这个有经验

网友:
完全不接地没关系,只怕前面说的两站有一定地电位差.

完全不接地就类似远端一个电池接在AB间,本地检测AB之间电流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不接地没关系,只怕前面说的两站有一定地电位差.
完全不接地就类似远端一个电池接在ab间,本地检测ab之间电流方向

我看485芯片内部结构,不是你所的这样。

楼主:
无论是差分,还是什么,只要是电压的,都应该是有地,才能存在电压差。

即使是差分,也应该需要地线。因为输入电路本身需要压差

如果没有一个参考电压,我想接口应该无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两根就够了,但是考虑到共模压差的问题需要三根,如果你的两端设备对地都是悬空的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两根应该可以

即使是差分放大电路,也是放大电路,也是电压相对地,作为输入信号。

只是差分放大器是两个放大器一起作用,并且互相之间有反抗,才能对共模信号不放大。

而不是说输入的是a,b之间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5,can,我都用的是两条线。说实话我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can的物理层就是485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道理,有个共模电压范围的要求...这下脑子乱了:D

网友:
接不接地主要还是看AB线上的电压是否超过收发器允许输入范围-7V-12V。
如果2端的地位差不为0,假如为x,那么另一端接收到的电压为A+X,B+X,在其不超过共模电压范围时是没什么问题的,当超过后,电压会被内部二极管或外接TVS限制在一个值,x够大时,AB间的压差就可能小到逻辑出错。另太大的电位差有可能损坏收发器。
所以标准的做法是3根线,如果在一个系统内,或则最后是一个接地桩且引线较短,可2根线出去

网友:
LZ够执着,但是我觉得1,2 楼说的听明白的

网友:
换种方式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不接地主要还是看ab线上的电压是否超过收发器允许输入范围-7v-12v。
如果2端的地位差不为0,假如为x,那么另一端接收到的电压为a+x,b+x,在其不超过共模电压范围时是没什么问题的,当超过后,电压会被内部二极管或外接tvs限制在一个值,x够大时,ab间的压差就可能小到逻辑出错。另太大的电位差有可能损坏收发器。
所以标准的做法是3根线,如果在一个系统内,或则最后是一个接地桩且引线较短,可2根线出去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还是共地!只是地压差可以在一定范围。

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接地球地,地线电压和地球电势相同。远端如果浮地,应该完全无法通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lz够执着,但是我觉得1,2 楼说的听明白的

你说的执着让我很郁闷,我只是想明白。不是什么优点。

看见那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得过且过,很郁闷。

我基础很差,看不明白1,2楼

楼主:
回复 网友F:
485是个电流环,有环路电流就可以

我觉得485线接收器上可能根本没有电流(因为内部中和)

但是485的标准负载是12k欧姆,那么又有电流,还是不明白。

楼主:
谁觉得自己电路学的好,没有人可以承接衣钵的,我很愿意去学,做徒弟。一定对师傅很好。

网友:
谁觉得自己电路学的好,没有人可以承接衣钵的,我很愿意去学,做徒弟。一定对师傅很好。
====================================================================================================
哈哈,每个徒弟都是这样说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谁觉得自己电路学的好,没有人可以承接衣钵的,我很愿意去学,做徒弟。一定对师傅很好。
====================================================================================================
哈哈,每个徒弟都是这样说

收费的也可以呀

楼主:
在中国找一个真正学会电路的,真不多。我不知道那么多似懂非懂的人如何工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坛高手如云,只是还没现身,或者..........!!!!。

网友:
通讯不上接上地线试试

网友:
电话线也就两根,传送的那可是复杂、高级得多的信号,不也用了百多年了,区区RS485,担心啥呢?

网友:
485通讯采用差分模式,不需要地线参与,这点和232不同。接地是为了屏蔽和使两台设备等电位,用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两个站点距离1000m,还是应该用屏蔽线的屏蔽层把两个站点接在一起,然后一点地线。不要用无屏蔽的两线通讯,两个站点各自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H:
485的共模范围大约是-7 +12这个数量级。
隔离的两根就行;非隔离的需要多地线。

隔离??非隔离???

我的485使用了光耦,两个单独的电源。(485接口芯片,和光耦一个电源,主电路一个电源)

这算隔离吗???

网友:
用a,b之间的电压表示信号。不需要公共地。

网友:
485 两根究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论是差分,还是什么,只要是电压的,都应该是有地,才能存在电压差。
即使是差分,也应该需要地线。因为输入电路本身需要压差
如果没有一个参考电压,我想接口应该无法工作。
你可不可以把A,B中的一根当成地线呢?当作参考电压呢?地也无非是个参考而已嘛

网友:
又是争论不休

网友:
但凡说“不需要共地”,而不解释为什么不共地或共地的人
都是不明白里面的原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16楼已经解释了

网友:
30楼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有这么多人,说两根线ok的,真是悲哀呀

楼主:
为什么不想想内部实现的原理呢?

楼主:
不知道内部原理,如何产品能够保证遇到不同的外部条件时候不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485是个电流环,有环路电流就可以

485不是20ma电流环

楼主:
请大家看看

Serial Port Complete - Com Ports, Usb Virtual Com Ports, And Ports For Embedded Systems

网友:
差分线AB,
A>B 传输1
A<B 传输0
不需要地线

楼主:
Figure 6-9: This half-duplex RS-485 network has a single data path. All nodes must
also share a gorund connection, typically via a ground wire in the network cable

楼主:
上面书的115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总是需要电压差才行吧!
即使是差分信号,
我觉得无论怎么都需要地线,搞不明白,为什么两根就可以???
难道各个站点地线电压相同???
如果在汽车上,还可以说,车身就是公共地,可是不同的建筑之间???

差分信号,可以不用地线的

短距离用地线更稳定些

网友:
我认为短距离的可以考虑三根线,长距离的用三根线不如考虑用隔离。因为地线长了也有大压降,可能超出共模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I:
差分线ab,
a>b 传输1
a<b 传输0
不需要地线

真想让你回炉!!!!!

发送端输出的共模电压Va,由于不共地有电位差Vgnd
接收端共模电压Vcm = Va + Vgnd,Vgnd可能会很大或干扰很大
接收端共模输入超范围.....

不是说非得接地线,也不是说不需要接地线

网友:
估计是有人想要LS回炉,哈哈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
【52楼】 outt60777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明白。
===========================================================
不是别人没有说明白,仅仅是你自己没有看明白而已。

楼主:
共模电压,在范围内,不接。(如果不接,两地的地电压差,累加计算为信号的共模电压)

超范围想办法降低共模电压。(共地或者其他,那个目前还不清楚)

一句话,需要地线。(如果两地电势差不大的话,地线可以省略)

我现在的疑问是如果一段(或者两端)浮地,那么必须接地线过去??????

网友:
对,一般情况下俩线就够了,儿远距离的时候要把通信两端的参考地拉平,不然如果两端参考地的压差过大会影响通信。。所以接上吧没有坏处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一百二十k的电阻式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J:

话可不能这么说,485一般是应用在工业现场的,不是能有啥问题是问题大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觉得隔离与否与是否连地线没有关系,连地线是防止两端的参考地电压压差超过485总线共模信号的范围也就是(-7+12)。
而隔离是指单片机系统与通信线路在电气上隔离开来,你这样设计的两个电源地线是否连在一起??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隔离根本起不了作用,你可以买一个电源DC-DC模块,就是5VINT5VOUT的,作电源隔离,然后A B EN线用6N137高速光耦进行隔离,EN可以用521代替,还有如果要增加可靠性的话还要加TVS管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我觉得隔离与否与是否连地线没有关系,连地线是防止两端的参考地电压压差超过485总线共模信号的范围也就是(-7+12)。
而隔离是指单片机系统与通信线路在电气上隔离开来,你这样设计的两个电源地线是否连在一起??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隔离根本起不了作用,你可以买一个电源dc-dc模块,就是5vint5vout的,作电源隔离,然后a b en线用6n137高速光耦进行隔离,en可以用521代替,还有如果要增加可靠性的话还要加tvs管保护。。

我也这样考虑,隔离后,所有的485接口共地(无论是否明显看见连接地线)

但是mcu主板和485接口,两个地应该没有关系吧(是否都要单独接地球地呢?这个还没有想明白)

楼主:
我想485接口,应该是dc-dc电源隔离,差分信号光耦,然后各个接口之间地线链接。

整个485接口浮地

总感觉那里不对,是不是485接口单点接地,还是在各个接口位置节点?

楼主:
类似的帖子,也是各说各得

本论坛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55534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103/200765175941187837.html

楼主: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dataline_isolation_theory.asp

楼主:
http://www.dzsc.com/dzbbs/20061103/20076521222546965.html

网友:
我用下来的效果:

(最差)接信号地《不接地《接屏蔽地(最好)
1:信号地指485供电的0V
2:使用屏蔽双绞线的效果远好于平行线
3:屏蔽接地效果最好,指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接绝对大地(EARTH)

网友:
其实只要阻止除真实信号以外的差分信号进入线路就可以保证可靠传输
有效的措施无非两个:
1:AB线双绞,
2:对线路屏蔽(屏蔽要可靠接地),
至于信号地(0V),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引入干扰,反而使通信变得不可靠。

楼主:
发现,最理想的情况是,站点可靠接大地

(这样情况,默认是导入了地线,虽然没有接地线)

可是在没有良好接地(大地)的情况下,如何呢?

网友M(2011-02-01):
我觉得:从理论上说,两根线就可以,从工程实践角度说,三根线最好. 差分信号用双绞线传输(网线就是例子)可有效抑制差模干扰,而增加的地线是用于抑制共模干扰的。

网上找的,关于差模干扰与共模干扰的定义:
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有二种形态,我们将此称做"共模"和"差模".设备的电源线,电话等的通信线,与其它设备或外围设备相互交换的通讯线路,至少有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作为往返线路输送电力或信号.但在这两根导线之外通常还有第三导体,这就是"地线".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
电源线噪声是电网中各种用电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沿着电源线传播所造成的。电源线噪声分为两大类:共模干扰、差模干扰。共模干扰(Common-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载流导体与参考地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差模干扰(Differential-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两个载流导体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
任何电源线上传导干扰信号,均可用差模和共模信号来表示。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机壳)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在一般情况下,差模干扰幅度小、频率低、所造成的干扰较小;共模干扰幅度大、频率高,还可以通过导线产生辐射,所造成的干扰较大。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log/Detail_RD.Blog_RD_FLYHORSE_6443.html

网友(2011-12-05):
65楼说的好像比较有道理 485

网友(2019-03-18):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明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117544a2

深深理解楼主痛苦。。
时隔8年,不知道你搞明白没,希望上面帖子能帮到你

网友N:
我记得在坛里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楼主问为什么两个相距1000米的设备,总是烧485芯片,后来把485的地线接上就好了。
硬件懂得少,自己理解的就是差分信号吗,把其中一根当做地看就好了,真正的地线起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
见过将485信号调制到高频,然后变压器输出的

网友:
隔离之后的485收发器的低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从理论上说,两根线就可以,从工程实践角度说,三根线最好. 差分信号用双绞线传输(网线就是例子) ...

顶这个,感觉有道理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AB线上有上下拉电阻,两端的地线通过电阻还是连在一起了的。如果没有电阻,还是要加地线通过100欧电阻接到一起,这个用法在几本老外的书上都有,比如 时间触发……那本。

网友:
差分信号,可以不要底线,它只认+-电压差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N:
我记得在坛里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楼主问为什么两个相距1000米的设备,总是烧485芯片,后来把485的地线接上 ...

我们同一个柜内,两个设备,总是烧485芯片。当时也忘记怎么供电怎么接地了。
但是,把两个都用隔离模块连接,并且加上TVS和放电管以后,就没再坏过。用的是双线。
不知道是对地隔离起的作用,还是TVS放电管起的作用

网友:
回个帖,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