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两个变压器的对比,才明白,为什么满论坛中我定的春风环牛价格是最贵的,好在没有误

楼主(2010-12-28):
自己订做环牛时,不好意思让厂家给做一个,加上对春风电源的喜爱,就一次定了3个,每个150元,后来坛中有朋友想要,也都据实相告了,然而很快就发现,150元这个价格可能是坛中朋友说的价格之中最高的!

为此老铁自己心中总有点不自在,很是担心朋友们误会我转手环牛时是想要赚朋友们的钱的,555~~~,心有芥蒂很久,甚至也有点怀疑济南的这个变压器厂难道会蒙我?

收到论坛网友 dxlvideo 寄过来的电源(小伙子做事认真,包装很用心,先赞一个),虽然已经是通电就可以使用了,但是还忍不住手痒,打开了外壳。

看到里面的变压器后,感觉跟自己的略有不同,是不是尺寸略小点?

记起 dxlvideo 在转让贴中说过“春风电源板子280+环牛125+外壳110都没算邮费”,这个环牛的价格比我买的150元低不少,赶紧拿来手里省下的环牛比较,恍然大悟啊:

楼主:
看了一下两个变压器的标签,略有不同-------是不是技术手段不同造成的体积不同?也就是说这个体积小一点的功率也并没有虚标?还是我的这个厂家给做大了?

楼主:
大一点的变压器标签:

小一点的变压器标签:

网友:
功率差多少

还有重量

   最后就是线的"含铜"量

网友:
一般体积大的都用料足,楼主可以测量下各个绕组的电阻值对比下,阻值低的线用的就粗,功率余量大,发热小。

网友:
光看绕组阻值不成的吧。
比如我少绕几圈,用小点的铁芯。
阻值不小多了。

我觉得还是测空载温升和满载温升比较合适

网友:
对头,温升、和满载时的震动

看边角都比较饱满,如果不是内部加了塑料套的话,铜线的用量就比较足了。当然铝芯线实打实做足功率也有这个效果。

绕组内阻和重量是最直观的检测

网友:
原边通电,付边空载,原边电流越小越好

楼主:
我的这个大一点的重量超过2.5公斤,重量和体积都占上风。

经各位提示,我这里可以做到的是:
1、根据春风提示,测量各个绕组的阻值作比较。
2、测量一下空载时原边电流作比较。
3、同时空载几个小时,用红外温度计测量一下温度。

还有什么容易搞定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头,温升、和满载时的震动
看边角都比较饱满,如果不是内部加了塑料套的话,铜线的用量就比较足了。当然铝芯线实打实做足功率也有这个效果。
绕组内阻和重量是最直观的检测

嗯,这个变压器厂是我们公司的老供货商了,而且我跟他说明白是“试验用”不是“生产用”的,变压器厂老板还特意电话询问拿几个大电流绕组是不是“各组同时输出4.4A电流”还是分开用的,我大致跟他说了是绕组串联电压叠加后输出4.4A。
---感觉他没有必要为这3个变压器故弄玄虚。

网友:
果然大有不同啊,要是能学阿莫来个破坏性拆解,那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大有不同啊,要是能学阿莫来个破坏性拆解,那就一目了然了

呵呵,还是做些非破坏性的测试对比吧,为了比较这两个变压器就拆掉一对,有点舍不得;

如果是做产品,选择配套厂家,一定会买回来拆掉对比的,跟阿莫一样做法-----这是被劣质产品逼的

网友:
铜现在比较贵,有区别也是可以理解,估计功能都能满足,但是在发热等参数方面可能会有区别。

楼主:
其实我个人的实验,对符合能力要求真的不高,3A就够了,这个帖子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有句话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

网友:
一份价钱一分货嘛,能用就行~

网友:
铁心,线材不一样,很难用体积比较。小体积的可能是精品,也可能是偷工减料。

加负载,看看负载调整率。加满负载,测温升。量次级对地的漏电流,测其安全性。

网友:
老铁,我也要个变压器,最好是整套电源哦,我工作用,电源到4A差不多够

楼主:
变压器我有,电源就没有了哦,论坛里有朋友要转的,你问问看?

楼主:
这个帖子里有朋友想转: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5839&bbs_page_no=1&bbs_id=3071

网友:
我的R牛也要180,比你还贵,是不是亏了?

楼主:
楼上的,R型比环形的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