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6V电压转3.3V高效率的开关电源。只求效率高。暂不考虑成本

楼主(2010-12-28):
求推荐5-6V电压(其实就是4节5号电池)转3.3V高效率的开关电源。。只求效率高。。。暂不考虑成本..
最好能有使能端,方便不用时关掉。。谢谢

网友:
淘宝上有种模块,KIS3R33。虽说是拆机件,不过很划算,带使能,带过流保护,输出电压可调(空载下,不接可调电阻是3.3V,实测3.27)。价格~~~你自己看吧

网友:
嘿嘿,那个模块我发过,已收100备用,传说,仅仅是传说,有几个集装箱那么多,那么小的东东,1集装箱是多少?

楼主:
哇!搜了一下,果然很不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那个模块我发过,已收100备用,传说,仅仅是传说,有几个集装箱那么多,那么小的东东,1集装箱是多少?

我进了40个,外带100个低ESR电容。
我进的是8毛一个。同步整流。

网友:
我总感觉还得降价。。。

网友:
晕 都同步整流了 才8毛啊
一个同步整流IC都几块了

网友:
白菜价
是不是水路来的啊

网友:
回楼上,是6毛5好像,曾经有人买过4毛5,绝对低于成本价的,因为量大的吓人,所以才是成本价,看到1个人1买就是2万个,寒

网友:
里面的电感。。。。

网友:
比白菜还便宜

网友:
要多少电流,这个很重要

网友:
好东西,刚下200只订单,留着做实验玩。

网友:
买了100个玩。
都装一起就能得到3.3V 300A了,多壮观

网友:
0.6 元一个 很便宜

网友:
我只买了几个备用,看来是买少了。

网友(2011-04-19):
哈哈,刚订了20个~

网友B:
AOZ1016 效率能到 95% (当然这个效率一般指最大效率,不是啥时候都能到这个效率的)

网友(2017-02-17):
引用 网友B:
AOZ1016 效率能到 95% (当然这个效率一般指最大效率,不是啥时候都能到这个效率的) ...

谢谢推荐,准备用一下这款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