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yxzt 朋友的要求做了个对084加热的实验,实验过程照片:

楼主(2010-12-28):
我用4个6.8欧姆的绕线电阻串联做负载,电源输出和万用表测量线都夹在电阻上,如图,室温21.5度:

楼主:
此时万用表上显示输出电压值为:

楼主:
用塑料焊枪,对084吹热风,电流显示开始变化(显示值持续增大):

楼主:
从楼上的第三张照片上看到,电流显示值增大到389mA的时候,输出电压值显示由9.99v下降到了9.98v(下降了0.01v),
----------------------------------这时看一直在监测的万用表显示,也从10.017v,下降到1.006v(下降了0.011v)

楼主:
简单总结,084从室温21.5度,升温到“烫手”的温度(估计70度以上),

电源实际输出输出电压值上升0.01v(0.1%),电压显示值也跟着下降0.01v;----显示没受温度影响,输出值下降 0.1%

电流显示值从372mA升高到389mA(而实际上这时候电流是略有下降的);----受温度上升影响电流显示值下降了约4%

----实验手段简单,只能定性的说明如 yxzt 所说,084的温度变化会对电流显示有影响,芯片温度升高,显示值变大。

楼主:
084温度回落:

网友:
老铁大哥,刚收到你发的收到电源的短信;从你发的图片看电源的右侧输出座红色的按钮部分好像缺失了,是申通弄坏的吗?其他地方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老弟好眼力啊!

是快递过程中弄坏的,没办法,这就是快递,不要紧的,我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非常好的实验,我都没做过,老铁加油。

网友:
哎!看来现在的申通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下次要找顺丰才行;幸亏老铁大哥是宽容之人,握手~~~~~~~

网友:
谢谢老铁,有个关键点,你没有监视实际电流的变化,也就是当加热时显示电流上升时,实际电流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铁,有个关键点,你没有监视实际电流的变化,也就是当加热时显示电流上升时,实际电流有没有变化

我用万用表监视了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当电源显示电流增大时,电阻两端的电压并没有升高,反而降低了,这样可以吧?

电阻的阻值是不变的么(监测固定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也就能知道流过这个固定电阻的电流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的实验,我都没做过,老铁加油。

多谢春风鼓励!

你的这个电源太有意思了,到现在仍爱不释手,也从这个电源中学到很多东西,呵呵,这样的学习比啃书有滋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看来现在的申通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下次要找顺丰才行;幸亏老铁大哥是宽容之人,握手~~~~~~~

顺非价格太高,我这里一年与快递打交道上千次,一公斤之下的坚决走顺丰,重一点的,就便宜其他快递了,见怪不怪,我这里其他快递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铁,有个关键点,你没有监视实际电流的变化,也就是当加热时显示电流上升时,实际电流有没有变化
我用万用表监视了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当电源显示电流增大时,电阻两端的电压并没有升高,反而降低了,这样可以吧?
电阻的阻值是不变的么(监测固定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也就能知道流过这个固定电阻的电流变化)

我脑子真笨,怎么没想到这点,这样看来只是显示变了实际电流是没变的,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加热的是整个084,而却只有电流显示部分有变化,电压部分就不会有影响?

今天经过电子城,特地买了2片084,看啥时有空换下试试

楼主:
呵呵,等你的实验结果了

楼主:
我的春风电源,今天做实验驱动一块LED灯板,输出电压12.00V,电源上电流显示值126mA

测得限流电阻20欧姆,测了一下LED上的压降9.48v,计算电流:(12v-9.48v)/20 =126mA   ----太准了,挺得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加热的是整个084,而却只有电流显示部分有变化,电压部分就不会有影响?

加热TL084影响的主要是失调电压,因为电流显示部分放大倍数比较大,所以就变化就明显了。
可以预期,如果电源工作在恒流模式,加热TL084会造成输出电流的显著变化,而不只是显示部分变化了。

楼主:
gzhuli 咕唧霖说的透彻!

高手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啊,果然是这么个道理!

我抽时间再做一次恒流的实验!

不过按照正常使用环境下的温度,运放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温度的,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这个高温下失调问题应该不必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等你的实验结果了

汇报:2片084,第一片结果和原来的一样
              第二片基本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加热的是整个084,而却只有电流显示部分有变化,电压部分就不会有影响?
加热tl084影响的主要是失调电压,因为电流显示部分放大倍数比较大,所以就变化就明显了。
可以预期,如果电源工作在恒流模式,加热tl084会造成输出电流的显著变化,而不只是显示部分变化了。

按照指点,实验结果如下:(实验环境:12V LED模组,额定工作时电流142毫安,设定恒流100毫安,回路串接万用表200毫安电流档)
                         加热084,发现,面板显示电流不变,而显示电压下降,万用表监测电流也下降,
                         由此证明,咕唧霖的判断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铁,有个关键点,你没有监视实际电流的变化,也就是当加热时显示电流上升时,实际电流有没有变化
我用万用表监视了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当电源显示电流增大时,电阻两端的电压并没有升高,反而降低了,这样可以吧?
电阻的阻值是不变的么(监测固定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也就能知道流过这个固定电阻的电流变化)
我脑子真笨,怎么没想到这点,这样看来只是显示变了实际电流是没变的,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加热的是整个084,而却只有电流显示部分有变......

电阻有温漂,通常阻值是增大的。。。就是不知道老铁的这个电阻性能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铁测试的时间不短,电阻温升应该早就稳定了。

楼主:
电阻有温漂,通常阻值是增大的。。。就是不知道老铁的这个电阻性能怎么样。

6.8欧姆/5W的绕线电阻,通电一段时间后测试,测试期间没有给电阻加热。

如gzhuli 咕唧霖所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呵,等你的实验结果了
汇报:2片084,第一片结果和原来的一样
              第二片基本满意,

呵呵,辛苦了,我这里没有第二片084,但是估计关于恒流状态的试验结果,一定会被 咕唧霖 说中的。

网友:
同意10楼的观点!应当同时监控实际电注情况,这样才能说明温度变化会不会影响实际输出的变化,变化量大小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同意10楼的观点!应当同时监控实际电注情况,这样才能说明温度变化会不会影响实际输出的变化,变化量大小等。

再看看

网友:
请教老铁,现在我的电源最高电压设定30.5V时,实际输出只有30.42,测了输入端有39.5V的,不知道你的咋样?

楼主:
我试一下,你的电压校正做一次看看?理论上如果30V电压校正不准,高电压输出就不准确了,因为程序采用了校正值对应的DA数据做输出参考。

楼主:
我的测试结果:输出电压最高调到:30.00v,此时实测输出电压:29.986v

我们用的软体版本不一样吧?

楼主:
等等,还有后话,万用表和春风电源都开机3分钟后,电源显示输出电压:30.00v时,实测输出电压:29.990v

差值0.01v------很准了。

楼主:
再后续:电源与万用表都通电20分钟后,电源输出设置30.00v,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显示:29.999v(相差0.001v)

晕了,我的万用表有没有这个精度,都很难说了。

楼主:
电源与万用表都开机35分钟,哦哦,我就不说了,本来卡片机被朋友借走了,不想拍照片了,但是看到这个结果,还是用笨重的兔子拍了一张,结果,大家自己看吧!

网友:
这个电源实在是太帅了
兔子拍的片子果然不一样,正眼红550D呢,唉
我的软件是9.24版,10.14一直不能用,一动就死机
校正了N次,一样,见了鬼了,记得原来不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实在是太帅了
兔子拍的片子果然不一样,正眼红550d呢,唉
我的软件是9.24版,10.14一直不能用,一动就死机
校正了n次,一样,见了鬼了,记得原来不这样

我用的软件是我自行修改的,以前发过在分坛里,你烧进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实在是太帅了
兔子拍的片子果然不一样,正眼红550d呢,唉
我的软件是9.24版,10.14一直不能用,一动就死机
校正了n次,一样,见了鬼了,记得原来不这样

关键老铁的面板做的漂亮,550d也能拍出这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实在是太帅了
兔子拍的片子果然不一样,正眼红550d呢,唉
我的软件是9.24版,10.14一直不能用,一动就死机
校正了n次,一样,见了鬼了,记得原来不这样

相机也是个米坑啊,不过确实很有玩头,到无忌上看看,一大堆高手啊,好器材也经常勾起购买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老铁,现在我的电源最高电压设定30.5v时,实际输出只有30.42,测了输入端有39.5v的,不知道你的咋样?

这时可能是DA的值已经是4095了,所以电压加不上去了。

回复 网友D:

软件自己修改了,呵呵,加油吧,记得改好了和大家分享哦。

网友:
想了半天,估计就如春风说的,DA到头了
忽然想,在程序里修改校准的高值,比如30修改成30.5,那就应该是不会这样了,但毕竟只是12位的AD,覆盖范围越大,精度应该也会降低

老铁的修改版程序我第一时间就有收藏了,下次试试看

无忌?还没去过,只是在蜂鸟围观,话说前几天佳能还打电话给我,说我中奖了,我还迷糊,后来想想估计是在蜂鸟填了个表吧,貌似是一件T恤

楼主:
恭喜恭喜,我一生与各种抽奖类的运气无缘,前些年,福彩刚刚开始,只有30选7的一种,我的好朋友拉我去买,结果我信口胡诌的5组号码(每组都是1-30之间的7个数字,一共用了35个数字)。

后来。。。开奖后朋友大笑着电话叫我看一下中奖号码,本以为中奖了,结果看过之后甚为诧异:我选了35个数字,没有一个在那7个中奖号码当中。

自己服了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