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不用电池,就通过感应手机打电话时发出的信号来点亮一个LED呢?

楼主(2010-12-28):
差不多5-6年前的一种手机挂坠就是这种功能,当手机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时候,它就会亮,但是由于是封在塑料里面的,也看不出装没装电池。   现在偶然想起了,又想起公交IC卡的无线供电,所以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可能通过线圈感应手机信号来点亮LED。

网友:
几年前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手机链手机贴……就是一个印刷线圈加个二极管

网友:
不是吧,好像有几个AG10的电池呀!

网友:
好像没有电池吧

我明天去单位弄个大电感搞下的说

网友:
信号不好,易挂。

网友:
LED功耗比射频卡大了N倍,估计不行

网友:
来电闪 2块钱一个 里面有好几个LED

网友:
一楼说的对

网友:
手机链缀那个闪烁灯有个电池的,几个星期电池就用完了,

网友:
有啊,只是会影响信号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拿33cm比较粗的漆包线绕个框,一个红led,一个4148(高频肖特基最好,可是手边没有)减小led电容的影响。顺次连接。

网友:
啊~ 就一个框 就可以了啊!!!

那多绕几圈不是驱动能力更大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刚做的?????  线越粗越好?? 框越大越好????  接二极管是减小LED电容影响是什么意思??  感应到的电压应该是交变的。  如果加一个电容谐振会不会效果好一点?

网友:
俺电话上贴了个这种东西,都用了很多年了。

很小,很薄~~

高频的,不需要那么大的线圈。
又不是要始终亮,闪亮就可以了,还节省能量。

网友:
试了一下,10楼的方法可行

楼主:
对元件有什么要求吗? 我做了都不成功啊。。。。线圈要多少圈?线径要多少?  我没有漆包线,用的是网线里面的双绕线,分出单条出了,绕了起码10圈都没有效果, 发光二极管用的是和10楼一样的贴片的,二极管用的是1N5819直插封装。难道贴片封装和直插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
用直径1mm的漆包线 围着手机绕一圈 然后1n4148 贴片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意思是如果直接接led的话电流基本全从分布电容上过了,那LED就亮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819不可行,电容太大。

网友:
就是说手机的辐射功率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前辈是研究高频电子的? 如果用直插的LED可行吗?   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啊为什么电容大捏?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不是,我在高频就是一团浆糊....(其实数模电也差不多)
直插完全可以
具体为什么电容大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1n5819不是为高频设计的.
1n5819 110pF 而 4148 4pF 所以5819的电容串上led分布电容就把led给旁路了.
另外9018好像挺好的,你可以考虑找一个把BC连起来当二极管用试试

网友:
看来楼主玩模电时,没玩过装调对讲机,不然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1n60,这个应该比1n4148效果好些。
至于1n58xx那种低频整流管,好像是只能工作在KHz级的低频电路上的。

网友:
不知把铝合金窗框断开,接上4148和led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把铝合金窗框断开,接上4148和led行不。

顶你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1n60好像非常混乱,有鍺的有肖特基的.我手头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铝合金,似乎不吃锡,得用很特殊的焊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把铝合金窗框断开,接上4148和led行不。

好想法啊

网友:
受教了,好玩。

网友(2011-02-07):
:'(

为什么我做的不行啊……
手机怎么放LED都没反应

是铜线不能这么细 还是不能用红色高亮直插LED 还是不能用直插4148
两个二极管同向串联应该没错吧

楼主:
直插的我也不行, 我也是用贴片的, 应该是需要电流比较小, 还有就是铜线要粗,  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要顺接,正接负,负接正。    我一开始也不得,不过看你的那个铜线应该够了,换贴片LED试试, 我最后只能是微弱闪一闪而已,做不到10楼的效果

网友:
CMDA的好像不行,GSM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好玩。我也想试验一下

网友:
直插的可以,效果不错,线太长了,绕了2匝,似乎和方向有关,水平翻转180°亮度不同。狂打10086测试的

网友:
直插的可以,效果不错,线太长了,绕了2匝,似乎和方向有关,水平翻转180°亮度不同。狂打10086测试的。关掉wifi试了下,走流量的时候也会闪

网友:
试了试 两圈 能亮!好玩哈哈

网友:
马克 回头弄些漆包线玩玩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试过了能亮,真的好神奇啊。。。。就是不太稳定,刚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会亮,然后闪几下。。。。可见平时我们受到的辐射有多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和我弄的差不多。

wifi时不亮,是不是要用pin2级管才行?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就没有低频的……
1N4148是点接触型的高频检波二极管,因为PN结面积小所以结电容也小。
1N581x是肖特基型整流二极管,多用于高频整流,因为电流定额大,所以PN结面积大,再加上肖特基型二极管本身电容也较大的原因,导致总的电容很高。所以不适用高频检波。但由于肖特基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时间,且正向压降极低,所以肖特基管多用于高频整流。

网友:
呵呵,我的也亮了。其中4148二极管是关键,线圈可以做多点儿,我的0805的红LED挺亮的。拨号,收到呼叫,以及通话,都会让led狂闪。

不过CDMA手机没闪,貌似更环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Cdma频率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可能是cdma频率太高了?

CDMA是扩频技术,占用的频谱很宽,但功率很低,不足以驱动这个led。

手机辐射哪有那么可怕,最多不过几个G的频率,大家算下能够吸收这个频率的电磁波的物体的尺寸要多大了,对人体产生的基本就是热效应,像x ray ,gama ray这种程度的射线才会作用于DNA分子中的化学键使其断裂。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机辐射能量,也就是电磁能量,只需要led存在于一个闭合回路中就可以了,当变化的磁通过回路时,回路产生流动的电荷,形成电流,磁生电原理,法拉弟定律。
至于能点亮几个led或者亮度问题,楼主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2011-05-07):
有兴趣~~~回去搞一个试试……呵呵·~

网友:
不错,有兴趣,一会试试,哈哈

网友:
1800M的波长16.7cm。可以取1/4波长做天线,...

网友:
看无线电2005合订本上的

网友:
这也行?回去做个看看

网友:
这个亮度应该还和线框的尺寸有很大关系,按波长做成环形天线,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曾经按下面网址的方法做了一下,不过要用到电池
http://www.izheteng.com/diy/table_of_light_dreams.html
光之梦幻 - 酷炫的电磁感应桌子

网友(2011-10-16):
肖特基二极管的高频是相对于普通二极管而言,使用范围顶多用到几百kC ,而这里是千兆频率,用4148已经高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