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控YawGyro值波动很大!

楼主(2010-12-28):
1.3飞控的YawGyro值波动很大!而且还自旋....已经测量了运放的电压1.5左右,也互换过陀螺仪还是存在现在的问题。求助!会不会是加速计问题?

网友:
飘过...
1:试着自主旋转下机器看下偏航YAWGYRO输出的波形.
2:起飞前试着去校正的你陀螺,这个是属于偏行陀螺引起的,如果通过偏航微调无法解决的.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
以上纯属GL_Aircrafter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EN03 GYRO的温飘不是都很大吗?
ROLL和PITCH波动不明显是因为有ACC校正,而YAW就没人校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飘过...
1:试着自主旋转下机器看下偏航yawgyro输出的波形.
2:起飞前试着去校正的你陀螺,这个是属于偏行陀螺引起的,如果通过偏航微调无法解决的.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
以上纯属gl_aircrafter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问题解决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的偏航也是出現一樣的問題, 在硬件上怎么解決呢???

网友:
請問lz在硬件方法發現是什么問題引起YawGyro值的波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