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1.45有人编译过去了吗?

楼主(2010-12-28):
在VC6的时候,特别讨厌模板,那个时候容器只用mfc的,从来不用stl的,因为那个时候模板的编译在vc6下面警告太多了。
后来用了VC2003,2005,2008,到现在2010,加上朋友推荐,渐渐开始用上了STL,主要是新版的vc对STL的支持比较好,特别是调试的时候,特别方便,从此以后再也不用MFC的容器了。
最近这几天在做HMI,正好里面用到了hash_map,有朋友说Boost的效率比vc自带的效率高不少,所以就开始痴迷Boost,可惜从网上下载了1.45的源码准备编译,可惜什么编译也编译不了。出现了如下错误,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另外,现在stlport网站是不是被关了啊?好像上不了了。

楼主:
哎呀。是我傻B了。呵呵。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呵呵。不要网上的那些教程。那些都过时了。
1.45下面自动能够全部编译了。具体看下图。

编译过程:
1.首先下载boost的代码包,zip格式大概70多兆吧。找个空间大一点的盘下解压。
2.通过vc的工具菜单下面的 Command prompt进入cmd界面。转至你刚才解压的目录,
3.执行bootstrap.bat ,他会先编译 [编译引擎] 就是先编译出 bjam出来。
4.然后,按照提示执行 bjam就ok了,然后就开始考验你的CPU和硬盘了,一个漫长的编译过程....

另外,按照网上的提示手动输入 bjam --toolset 那些好像不行,可能是和我RP以及水平有关,待专业人士指点下。

楼主:
强烈建议做上位机软件开发的,可以抛弃vc6了,用vc2010或者2008 + STL,真的不要太爽了。

网友:
我前几天才在VS2008、VS2010下编译1.38、1.41 都通过了啊
编译完原文件夹3、4个G了,编译出来的700M左右。

我用的是这个方法 http://blog.csdn.net/wrx_2009/archive/2009/06/04/4242841.aspx

楼主:
哦。谢谢。呵呵。我是下载的1.45。官方的最新版。呵呵。

能编译让我欣喜若狂啊,今天下午搞了我一下午没有搞定,搞的很烦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