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2368是否支持4G SD/SDHC.(已解决)

楼主(2010-12-28):
NXP LPC2368支持4G SD卡么,有知道的同胞请告知?老孟是否知道?

网友:
我第一次看见点名 问 老孟哟  哈哈哈  老孟 你看见了吗?

网友:
这是谁啊~~~我看见了。
4G的SD卡,STM32也可以驱动。
SD SDHC 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去看了看keil的库,支不支持SDHC好像与软件有关系,LPC2368支持SD V2.0标准,可以做到支持SDHC。正在做数据记录仪,一直在使用2G的,容量不够,看看是否可以支持到>4G,最好是32G.
谢谢孟老师哈,点名主要是吸引眼球解决问题的,不恭之处多包涵~~~嘿嘿

网友:
􀂋 SD/MMC memory card interface (LPC2368 only).看样子是4线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检测到是CARD_SD或CARD_SDV2或CARD_SDV2_HC,使能4线接口

楼主:
keil更新库后,测试了4G SD/SDHC 两种卡,Test OK。不知道是否支持到>4G的SDHC,根据驱动,应可以支持到32G,有机会买来卡再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如果检测到是sdhc,使能4线接口

不对吧 SD卡也支持4bit的操作的

SDHC要通过判断SD卡的一些标志位来检测。
这样可以支持更大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