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T2262-PT2272无线模块控制儿童电动车

楼主(2010-12-28):
暑假回家时,发现家里有量电动玩具车,但没有遥控器。当时想给配个遥控器,苦于没有实验条件,便把接收器拆了带到学校来。马上就寒假了,不能空手回去,花了3天给接收器配了一个遥控器,手工焊接的。原理比较简单。

电动车类似于这张图片:

电动车 (原文件名:电动车.jpg)

接收器有两组接线端子:(1)2芯,由黑、红两线组成,接6V蓄电池;(2)4芯,由黑、白、红、黄四线组成,作为输出接电机。

电路板全图 (原文件名:02内部电路板.jpg)
上图,左侧黑色胶封的电路经测试后为5V稳压电路,给2272芯片及无线发送头供电;解码芯片使用PT2272,两片2272的DIN端连接在一起,地址也完全相同;一个型号为PT2272-M4,使用了D0和D2,通过三极管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蓝色);另一个型号为PT2272-L4,使用了D1,控制右侧的大继电器。控制框图如下所示:

控制框图 (原文件名:控制电路.jpg)

??此处非常困惑,4个输出端,有两组是直接短路的;按照目前的分析来看,只能前进或后退,不能向左或者向右;

根据电路板绘制的原理图,也叫抄板了^-^

电路板主要部分 (原文件名:03电路板.jpg)

接收器原理图 (原文件名:接收器电路图.jpg)

遥控器 (原文件名:测试的遥控器.jpg)
遥控器使用PT2262,测试结果:
按键D1——锁存;继电器3一直闭合
按键D0——点动;按下的话,继电器1和3闭合一会儿
按键D2——点动;按下的话,继电器2和3闭合一会儿

目前只做到这个阶段;
猜想:直接一个电机;
      D1是遥控器的开关,打开或者关闭;
      D0和D2控制前进和后退;

不明白怎么实现向左或者向右控制的;手头没有实物,不能进一步确认啊……

网友:
我家有卖,原装的遥控器进价25元一个,大点的小孩用不到遥控器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7951AWIV7Y.JPG(文件大小:1.2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80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7952WYB66X.JPG(文件大小:1.2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80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7953FQ0C04.JPG(文件大小:1.2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80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7954VK5YOQ.JPG(文件大小:1.4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80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7955NK3SWR.JPG(文件大小:1.0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808.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家有卖,原装的遥控器进价25元一个,大点的小孩用不到遥控器了

给个地址,遥控器长什么样的?

网友(2011-03-09):
楼上的遥控器不匹配  楼上用的是 最简单的 TX 和 RX  芯片    27M 或者 49M  的频率

但是  楼主是  355M 或者 413M

这个电动车是我见过质量最好的啊  设计的最好啊

网友:
帅哥。有没有pt2262发射模块的原理图呀?能给我吗!我有用呀!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B:

你去找2262,2272的中文手册就应该能找到无线收发的原理图,不过把原理图转换成pcb,那还需要有一定的功夫的,必定这是个发射微波的东西,一点点的影响可能都是致命的。

网友:
额,这玩意儿以前了解过,但是市场上模块多是4路控制的,貌似一块芯片最多支持6路吧,便宜易上手,还可以

网友:
顺便提醒各位朋友,2262/2272为编解码器,另外需要无线收发模块,315M的吧,外面很多卖的,建议购买不推荐手工焊接,我以前见人试过一次,手工效果不好,不能保证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您好,小弟最近在看PT2262的datasheet,在datasheet里面有一处疑问:
出现在第七页:

"OSCILLATOR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for the IR Type of Operation is twice the carrier frequency. Thus,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should be kept at 76 KHz.  A 430K ~ 560KΩ oscillator resistor between OSC 1 and
OSC 2 pins is recommende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arrier is a 50% duty cycle frequency. "
为什么振荡频率为载波频率的两倍,如果是射频模式那个振荡模式也要符合这条件吗?
(datasheet里面说:OSC1、OSC2两端的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所以推荐红外发射的时候的电阻为430K-560K,可是我接了1M的电阻也会发出40K的信号(我用我51开发板板上的只接受40K红外载波的接收头,发现接收头输出端出现低电平,这应该可以说明有40K的载波发出吧)

这个是datasheet的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260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elloeveryon&bbs_id=9999

网友:
为什么非得用红外线的呢,红外线距离近,直接用PT型号的,距离更远,还有就是楼主没有把第十七脚应用上,仔细想一下,可以省掉一块2272哦,还有2272有M4、M6,L4、L6等等,还可以扩展,这块芯片我用的比较多,可以说是基本可以闭着眼睛相处很多对策(其实我也只是半桶水,呵呵)

网友:
是的 ,只用一个2272m4就好了,前后左右各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