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URDSO_Winter_2010的电源供电

楼主(2010-12-28):
看到网友在不同的帖子中问到这个问题,我也都回复了,但还有有网友使用12V电源供电,所以专门开一贴说明一下!

示波器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6V至10V,电源推荐用电压9v电流400ma以上的稳压电源,电源插头为内正外负。9v下最大电流消耗小于300ma。需要注意的是电源一定要是稳压的,不能使用标称9v的仅经过简单整流虑波的工频变压器型电源,因为这种电源的空载电压一般都很高。

网友:
去掉U12就能5V供电了

网友(2011-03-21):
准备用2cell 的锂电池供电  4.2*2 = 8.4   放到结束 3.3*2 = 6.6 看上去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