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工作在3.3V的RS485芯片

楼主(2010-12-29):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工作在3.3V的RS485芯片,要能接60个以上节点。目前用MAX3485做试验,看数据手册只能接32个节点,但是接10个以上就不能可靠工作了,接15个左右,每次都有漏的情况,采样周期大概在1分钟左右。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点的,谢谢

网友:
3.3V  32个以上的节点,一般便宜的芯片难做,推荐一款工业极常用的 SN65HVD11,不过价格不便宜,如果低于 8 块,就要怀疑一下是不是假货,或者翻新货了。

楼主:
刚看到有位朋友说3082在3.3V的试验环境下也能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过的,3485有没有实际应用过的朋友,为什么我接到10个以上节点就不能可靠工作了

楼主:
65HVD3082,标称的工作 电压在4.5~5.5之间,3.3V应该不能可靠工作吧

网友:
max3485或者SP3485

网友:
一般不会漏的,记得用匹配电阻。接受和发送数据要处理好。

网友:
推荐零延时的电路,搜一搜有好多。用过,还可以的。可以简化软件处理的过程。准确度也能提高不少。缺点:传输距离有影响,不过不大。

网友:
3.3V的都不便宜啊,TI的假货很多!如果是做测试建议到力源(或者ICbuy)买。SP的比较便宜,zlg也在做,不过货不全!咨询过几个型号都缺货。

网友:
MAX3485 还好的呀!最好在AB线分别上下拉下,效果很明显!

网友:
RSM3485CT和RSM3485CHT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呀,接10个模块,仿真下发现主机接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数据头匹配不上导致有模块遗漏。匹配电阻加上了,主机和最后的模块各加了一个120欧的电阻。
电路是最简单的那种,都是直连,无电源和信号隔离。
神啊,救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65hvd3082,标称的工作 电压在4.5~5.5之间,3.3v应该不能可靠工作吧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针对我推荐的芯片给的回复,所以一直没有再说什么了。看你还在煎熬,就再提醒一下,主意我推荐的是 SN65HVD11, 3.3V 可以带 256 个节点的。不是你说的 65hvd3082 。

    如果这个不是针对 SN65HVD11 的回复,请继续无视,如果是,那么也够粗心的了,这也能看错?

楼主:
哈,上面的兄弟不要生气,SN65HVD11这个片子太贵了所以不敢用,65hvd3082便宜点用了这个,用在3.3V长时间测试感觉还蛮稳定。
问题已解决,多谢大家关注

网友(2014-08-12):
引用 楼主:
哈,上面的兄弟不要生气,SN65HVD11这个片子太贵了所以不敢用,65hvd3082便宜点用了这个,用在3.3V长时间测 ...

楼主在吗 请教下 我刚刚网上查了下 65hvd3082 是5V的呀,你用在3.3V上面 可以吗?

网友:
sp3485吧 不过节点应该是不够 你就多加个中继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上面的兄弟不要生气,SN65HVD11这个片子太贵了所以不敢用,65hvd3082便宜点用了这个,用在3.3V长时间测 ...

LZ解决问题几年了,也不过来回顾下过程,顺便跟大家汇报下

网友(2015-05-18):
同求   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