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用ModelSim SE 6.5d进行多模块仿真?

楼主(2010-12-29):
被测试的是一个用verilog写成的串口自发自收的程序(PC给cpld发一个字符,然后cpld再回给PC机),包括有一个串口顶层模块,串口接收模块,串口发送模块,串口波特率模块。测试代码我是按照书上的测试代码写的,之前我已经把串口的所有模块加入了modelsim工程中了。书上的测试代码就例化了串口的顶层模块,串口其它模块没有例化,不知这样行不行?可是仿真后没有结果输出,可能书上在关健的地方遗漏了,不知道多模块仿真要怎么做才对?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仿真顶层模块,仿真顶层模块就是和仿底层模块是一样的啊,
综合后就会出现顶层模块下拉后就有底层模块可以看到了,不知道你的仿真结果没有输出,那
到底是高阻还是不定呢?我以前时钟信号clk没有给初值,导致也没有输出结果,输出是红线不定态,
后来clk给了初值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