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1302设定闹钟利用ATmega16

楼主(2010-12-29):
各位单片机前辈,后生学习AVR三个月啦,自己用ATmega16+1602+DS1302做了一个时钟,我也加了一个蜂鸣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闹钟功能(不会编程),希望各位前辈给予指导,讲解,我在这里先谢过大家啦!

楼主:
没人理我,呜呜呜………………………………………………

网友:
不会编程,时钟如何做的?怎么读DS1302中的时间?

最好的指导,就是读通、读懂DS1302器件手册,给你段代码是害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刚学AVR几个月,一些器件都是先看手册,写不出来再去读懂人家的程序,再仿效的。难道这种方法不对??

网友:
读时间判断就是了

网友:
会编写时钟程序,就会编写闹钟程序。此命题为真。
逆否命题也为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刚开始学avr至于1302我也是刚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啦,你们就教教我吧

楼主:
你们大家就帮帮我,我实在搞不了啦,所以在麻烦大家伙

网友:
LZ是想1302在时间到的时候是主动发一个信号回来给MCU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要换个时钟IC,1302没有主动的闹钟功能。(RX8025有)
如果不是,那就是要每隔一个时间(如1s)读取一下1302的时间来和你想要的闹钟时间比较,当相同时就是时间到了把蜂鸣器响起来。

楼主:
可以利用ATmega16的内部资源吗?大家教教小妹

网友:
利用内部资源就是用eeprom存定时时间
定时时间存到avr的eeprom中,上电启动时或修改了定时时间的时候从eeprom读取定时时间到ram,然后就如8楼朋友所说的过一段时间比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详细的教教小妹吗?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