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样率不求太高,可以做出存储深度超大的LA吗?

楼主(2010-12-29):
有组信号对通道数和采样率要求都不高,通道数只有6个,最高信号速度是40Mhz。

但是对存储深度很在意,目前想法是采样板可否做个buffer,边采集,边通过USB把数据传给PC,存在pc上最后用pc上的软件来分析这些数据。

请问各位这样是否可行,是否会有瓶颈?例如USB的传输速度, 或者,CPU的并行操作性能需求太高?

网友(2011-02-16):
好消息是你的想法其实就是逻辑分析仪的工作原理. 坏消息是40MHz已经不慢了,那表示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最少要200MHz才够用,自己做可能有点辛苦.若使用有Logger功能的LA,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1-03-30):
目前,USB2.0的速度实测只有30MByte/S左右。楼主的想法加Buffer是不可行的。用FPGA+SATA硬盘的方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信号变化不是很快的话,加入压缩也可以用USB实时传输的.

网友(2011-10-23):
SATA硬盘也不能达到200MHZ的记录速度的,除非有外时钟采集,采集率可以40MHZ,才能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