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压电路仿真会这样???

楼主(2010-12-29):
仿真截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稳压电路仿真会这样???

因为仿真电路中缺少零电平参考点——GROUND。

另,1N4737A 的标称稳压值应该是 7.5V;稳压管工作电流的选取也有问题。
这电路设计得很怪异,难道楼主想要1V左右的输出电压才如此“设计”?!

楼主:
这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的一个题目,我想在Proteus中测试下,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一般的电路图默认了负极为地,但在proteus中就一定要加地,这是电平的基准。
还有,电阻的设立好像有问题,要根据不同的管来定。就像图中的1N4735流过的只有600多微安,一带负载就会出问题的。
请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