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新手请教:单向接收,单向收发用哪类芯片距离远

楼主(2010-12-29):
想做个摇控器,只需要如下功能:
遥控器发射端,只管发射,不需要双向通信
接收端主机,只管接收,不需要发射任何信号
要求低成本,室内发射距离超过50米
我去买了个模块,结果室内有两扇墙壁挡住后只能在10米以后可以正常通信,要不然就错码多了
总之就是:低成本(接收芯片在3元以内),高强发射,高强接收的那种,这样距离才远一点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介绍一下呢?我看到大都是在玩CC1100及2.4G数的比较多啊
像这种简单的好象并不多介绍啊,谢谢了~

网友:
又想简单,又想低成本(接收芯片在3元以内)那就不要用2.4G了。

楼主:
是啊,不想用2.4G的,后来考虑了一下,如果距离有1000米,10元以下都可以接受的,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好介绍

网友:
自己用三级管搭吧,最省钱,做的好的话,距离能有几百上千米!
关键是看你是想做产品,还是自己做着玩。
玩,肯定要低成本,用三级管吧!
做产品,质量是首要问题,建议用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