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求教。MOS管滚烫

楼主(2010-12-29):
芯片和功率变换电路分别供电。
只接功率部分,不给芯片上电,MOS管就滚烫冒烟。
都供上电时,电机堵转(无刹车)。
大家看是原理图就有问题吗?还是其他?

网友:
飘过.....

MOS管没真正的开启导通,或者你开启关闭的时间过长.导致大电流时..做了很多无用功率.烧毁功率管.

没有看你的图片..哈哈!个人意见保留,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那莫非是由于我不是按照控制芯片-功率电路先后顺序上电造成的?

网友:
没看电路。看现象似乎是上下管同时导通造

楼主:
个人能力有限,找不到原因。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
貌似驱动电平取反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