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条SIM900的AT指令!

楼主(2010-12-29):
在模块正常联网的状态下,为什么输入这条指令AT+CIPCLOSE(断开TCP连接)后,SIM900模块就不在响应任何AT指令了,并且联网指示灯闪烁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郁闷死了。谁来指导一下啊!  在线等待  万分感激!

网友:
供电稳不稳
我们用的时候发现电池电压低时,断开tcp时,sim900因为电压波动大就关机了

楼主:
我这个,模块也不关机,联网指示灯正常指示注_册到网络,就是不响应任何AT指令了,还有AT+CIPCLOSE关闭TCP连接和AT+CIPSHUT关闭移动场景,这两条指令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继续在线等待指教!

楼主:
怎么就没人指教呢?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4-0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但是同样的模块向另一个server传输则无此问题。不明白,发cipclose=1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但是同样的模块向另一个server传输则无此问题。不明白,发cipclose=1可以。

据SIMCOM技术反馈,这个应该是一个版本的BUG,使用AT+CIPCLOSE=1快关模式可以正常关闭,否则进入到内嵌ARM无响应假死状态,必须使用硬复位模块(复位其中的ARM核)才能恢复,另外在首次建立连接时,模块主动上报数据有时延要求,在连接成功时延迟一段时间(数秒),模块主动上报有造成连接关闭问题,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具体开发时可以使用上报注_册包或者空字串包自行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在测试SIM900模块的透传模式,设置成功后长时间不发数时 然后输入任何指令都没有响应了,用+++也不能切换到命令模式。 尤其是刚连接成功时,输入+++全部当成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接收端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楼主能把sim900连接gprs网络的AT指令顺序发我一份吗?谢谢你啦!
我的邮箱jnhoodlum@163.com

网友(2012-06-22):
sim900问题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sim900连接gprs网络的AT指令顺序发我一份吗?谢谢你啦!
我的邮箱jnhoodlum@163.com ...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2012-09-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但是同样的模块向另一个server传输则无此问题。不明白,发cipc ...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