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怎么设计CPU风扇的调速电路

楼主(2010-12-29):
我想把CPU风扇挪作他用,这个风扇是4线的,听说能调速,可是调速电路是什么样的啊。
我试过添加电阻的方案。就是那种常见的色环电阻。100欧姆以上的电阻串入电路,对风扇的影响很大,风扇几乎不能转动。100欧姆时,用手拨动扇叶,可以勉强转动。但是电阻的发热厉害,给我烫了个小泡。
电位器的方案没有实施,但是我觉得,普通的电位器,耐不住这么大的功率吧
我的风扇是12V的,额定电流0.15A。我接到12V的电源上,噪音很大,所以想减速使用,但是我只有这一个电源。

楼主:
回复 楼主: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7427689.html

我自己从网上找了一个建议的调速电路。只是觉得这个电路输出的是离散的电压脉冲。也没有必要把输出整成连续的电压输出呢?

网友:
那个,叫PWM。。

网友:
PWM调速啊,优点就是不会像线性电路那样电压低了就转不动了。
555 是最简单的了。再加个NTC测温电阻,就可以自动调速了,不过还是得用个电位器设置下。

俺用TINY13做过,温度和速度显示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的输出不用整理成连续电压吗?

网友:
CPU上有四根线的散热风扇排列分别是 1电源负极  2电源正极  3转速波形输出  4PWM调速控制端    你要改装的话就用555做个频率25-30KHZ的占空比可调的电路,555的PWM输出信号直接控制风扇第四根线即可控制转速;风扇的电源正负极直接电源12V

网友:
这个估计会对你有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58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pujame&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的输出不用整理成连续电压吗?

不用整理,好处风扇启动有力.(脉冲的好处)

如同3楼
【3楼】 huayuliang 花生
"优点就是不会像线性电路那样电压低了就转不动了。"

楼主:
谁能给讲一讲这个电路里ZD1的作用啊。有人说是保护Q2,看不出来啊。这个是稳压二极管,Q2截止时,ZD1不就导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我还没有做。我只是把电源和地线接上了,然后用第4根线分别和电源和地连接,可是风扇的转速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啊?难道是必须要达到你说的那个频率才可以吗?可是PWM的原理是条占空比啊,接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风扇的转速差异应该是很大的啊,这样PWM才能起作用,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