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塑料盒子上面印字呢?几个盒子,外面做不大划算,打算自己做,有什么好办

楼主(2010-12-29):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塑料盒子上面印字呢?几个盒子,外面做不大划算,打算自己做,有什么好办法呢?

塑料盒子是ABS材料的,坛子里有没有兄弟做过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转印

多谢,我去Google下怎么玩。。。。

对这个东西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得从头开始,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转印

刚找了下,这个水转印,程序好复杂。。。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 把纸板镂空放到盒子上 然后喷漆

网友:
到做广告那里打印负片输出的字  然后买那种灌装的喷漆

网友:
可以考虑用 DIY PCB 时用的光固化绿油/白油。

网友:
更简单的办法,用打印机打出样子,用复写纸转到盒子上然后描漆。
成本低,容易实现。
当然还有一个法,似乎更好。
找做广告的,用刻字机刻好后粘到盒子上自喷漆很容易搞定。成本稍高,效果有保证。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我先试验下喷漆吧,去广告店里面做那种刻字的,然后贴上喷漆。
谢谢啦~

网友(2011-02-19):
学习了。手头有几个盒子,想先除掉原来的字再印字,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用?
想只除字不除底漆,加字后看不出原有的痕迹。

网友:
只要能上十个以上,还是可以考虑自己晒网板丝印啦

网友:
不一定印字,贴透明膜也很好看的

网友:
直接把盒子哪去~~~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