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安装求助

楼主(2010-12-29):
我是个初学者,我在虚拟机上安装红帽企业版5,在定制安装时,已经选上了tftp,可是安装系统完了以后,我使用命令 rpm -q tftp-utils 查看时,提示没有安装tftp包,请问那怎么样安装呢?

网友:
既然是初学就不要用这么复杂的安装方式

用ubuntu的wubi安装吧

网友:
嗯,同LS意见,ubuntu感觉比较适合中文用户,我一直在上边写arm程序,没错误的

网友:
用rpm -ivh *.rpm指令安装rpm文件

网友:
虚拟机重新加载光盘映像!再装一遍试试!

楼主:
用rpm -ivh *.rpm 试过,也无法安装,好像没有安装包似的。重装系统过也不行。试试ubuntu的吧,不过使用ubuntu怎么安装tftp和nfs呢

楼主:
ubuntu哪个版本比较好啊?

网友:
最新的最好

另外一定要安装DVD版
cd版不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