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10-12-29):
最近在调试CC430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unsigned int i,j;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_DINT();
    for (k = 0; k <= 20; k++)
    {
        i = 0;
        while (!(UCA0IFG&0x01))      //   !
        {
           i++;
           if (i > 60000)   //接收超时,退出
           {
              receiving =1;
              UCA0IFG &=0xFE;
              //UartRX_Receive();
              _EINT();
               return;  //asm("retfie");
           }
        }
       Uart_RxBuf[k] = UCA0RXBUF; //接收定义范围内的的字节数据
       UCA0IFG &=0xFE;      //清除中断标志   看user guid 说只要从BUF里面读取数据  会自动清除  为什么 我这个没有清除呢?
    }
    receiving =1;
    UartRX_Receive();
    _EINT();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我用串口接收数据  想再中断中接受完所有的数据!但是发现这样做不行! 中断倒是能进,但是查询while (!(UCA0IFG&0x01)) 的时候 总是成功!
郁闷 ....请熟悉这种操作的兄台 帮帮忙!

网友:
CC430有卖了?多少RM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已经有卖了,零售50~60元人民币的样子。

网友:
我看到的美金批量价格 远远没有这么贵的

如果您有项目 需要CC430系列单片机 可与我联系
avrvsarm@163.com

楼主:
哈哈,终于找到搞CC430的同志了~
那个利尔达的430DAY,我没参加,不过后来问他们要了一套,测试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距离也就20来米!后来在网上买了三个模块。
现在已经准备开始做产品啦!来冒个泡,有需要的可以去他那里买~还好,有技术支持,搞得比较快~哈哈~
给她家做个广告,也给大家点希望~哦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23618794

网友:
楼主也玩cc430,可以加个好友一起探讨cc430 吗? QQ:405897126

网友(2011-03-08):
呵呵,我买了个CC430的开发套件,叫EZ430,是一个手表,也可以当开发板用的~~~

网友(2011-08-18):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在调试CC430 无线收发。我用的是利尔达的EZ430_CC430开发套件,代码也是里面的例程,我一点没改过。代码的功能为:发送模块按键按下,模块上的红灯闪一下,数据发出,接收模块接到数据后蓝灯闪一下,表明收发成功。我将代码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一切正常哈,按键按下后,红灯蓝灯闪一下也正常,但是在IAR中进行调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具体问题如下:
     在CC1101中断里,通过函数 ReadBurstReg(RF_RXFIFORD, RxBuffer, RxBufferLength);来将接收到的数据读回来,但是每次读回来的RxBuffer[ ]={0xff,0x3f,0xff,0x3f,……一直交替出现这两个值},而这个值刚好是RAM中开始那段地址上的数据,很奇怪。无论我怎么修改程序,都读不到TXbuffer发出来的数据。

    你有这种情况么?我联系了利尔达技术支持,也还没搞定哈,可以交流下么?我的QQ798904495  小伟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89975&bbs_id=9999
相关资料我发在这里哈。

网友:
在61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89975&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