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引脚上的位操作如何实现

楼主(2010-12-29):
比较RZ的问题:比如要实现读取当前P0.20的输出值(非管脚值),如何实现?  (只知道读取P0寄存器的值  具体的位就不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如个没有位判断,就用AND ,检测

楼主:
是的  最后就是用的它:
      LDR  R0,=IO0SET
      LDR  R1,[R0]                   ;读IO0SET
      AND  R1,R1,#0x00100000         ;取出P0.20位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