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_Winter_2010开源资料贴(已更新工程包)

楼主(2010-12-29):
主要参数:
采样率:125Msps  8Bit;
存储深度:16K且可调;
模拟带宽:30MHz;
灵敏度:5mv/div~5v/div;
扫速:5s/div~100ns/div;
触发:自动、正常、单次;
基线和触发电平及边沿可调;
FFT功能,512点
频率测量、峰峰值测量、RMS测量及最大最小值测量

开源资料会不断更新:

2011年1月30日更新工程包,已经解决低扫速时频率显示问题和1s扫速错误问题。

2011年6月14日更新工程包,去掉了多余的影响编译的函数。

转载请注明出处,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谢谢支持!

调试中的双通道:

网友:
谢谢,前几天刚收到板子,正准备研究。

网友:
大侠风范!

网友:
手上有主要芯片和LCD,想DIY一个,看了电路图,发现有些电阻和电容没标数值,魏坤老师能重新标示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键的上拉电阻为10k,其它的都标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键的上拉电阻为10k,其它的都标着
魏坤老师,还有点问题...
1.跟U1J相连的R28,R29,R30,R31分别是什么阻值(电路图上标着0)?
2.C*和C**(成品电路板这两个元件没焊.)还有C4都是100pF吗?
3.C21-C33都是标着100pF,这个应该是104退耦吧?
4.HY57V651620TC-10可代HY57V641620吗? 引脚是一样的,HY57V651620TC-10速度是100MHZ的.

网友:
粗看了一下,Q1可能画错了,请LZ检查,应该是你的板上没有焊错

网友:
又看到了
FOR MY DEAR WEIJI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那个应该是N沟道的,画成p沟道的了,但极性和型号没错。

网友:
顶起,期待进一步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起,期待进一步的资料

顶起,期待进一步的FPGA工程包..

网友:
怎么没有完整的程序??????????????

网友:
啥时候给出工程代码呢?

网友:
还是把单通道的搞好再搞双通道的吧,单通道还有一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确定的单通道有以下的问题:
1.低扫速时不显示频率。//原因是一句代码错了
2.2000d深度时有时会出现触发失败。//已经江春出深度改成了3种500/4000/16000
3.100ns档的存储回放是200ns扫速的波形。//正在解决中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版正式版在200nS和100nS的扫速下,不接表棒的情况下,会出现很多满幅度的很陡直的下半个周期的波峰,两个通道都有,感觉CH1非常厉害,现在200nS和100nS的扫速都不敢用了

楼主:
回楼上:拍个照片上来看看,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是刚到手就有吧?

网友:
请看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者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
对这个示波器我是偶尔把玩一下,最近两个月前发现的,开机后,在200nS和100nS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刚到手的时候不太明显,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特别是CH1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将2010年8月更新的软件包重新刷一下,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办法解释

网友:
重新刷机时,基线电平怎么调整,在软件哪个地方动?

楼主:
基线数据调整在menu.h中的void setting_level_line(unsigned char mux)中的40个数据就是基线数据

楼主(2011-01-30):
工程包已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也买个来玩玩

网友:
很想玩下!

网友:
在IDE里怎么打开这个工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Quartus II的版本是8.0,看看是不是你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魏老师,莱鸟这几天重新build project OURDSO_Winter_2010新工程包,但都不成功...
能否写一份详细教程从新工程包,如何重新build project..
Thank !!!

网友:
现在弄得怎么样了???还能申请套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软件版本需要8.0,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以前的帖子,是关于第二版正式版编译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直接在邮购部下预定或购买成品

网友(2011-03-11):
啊!!终于等到双通道改版了,魏同学能不能把新的二通道参数写一下?存储深度最大可以到多少啊?最近在搞PAL信号,存储深度小的用起来好麻烦啊。
30M的模拟带宽倒是用用够了,很少会测到30M以上的信号,一般简单看看频率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

---------
哎,看了一下,好像新的双通道也是没有SRAM接口的,存储深度估计做不大。
老的双通道有SRAM焊盘但没焊接吧?程序里应该要修改吧,是否比较麻烦呢?
为什么新版的都把SRAM接口去掉了?我感觉存储深度是仅次于带宽的指标啊。
为了体积小还是成本低还是资源、IO不够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每通道有8K的存储深度,没有SRAM接口主要是IO口不够用

网友:
魏同学:
你用FPGA实现的FIFO是异步还是同步???

网友:
LZ你好,我买个2010 Winter版双通道的成品,请问自己可以升级板子的固件吗?需要什么硬件?或者下载器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做一个示波器,研究了一下电路图,想问一下90MHz带宽的AD603和100MHz采样率的AD9283如何才能有125Msps的采样率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做一个示波器,研究了一下电路图,想问一下90mhz带宽的ad603和100mhz采样率的ad9283如何才能有125msps的采样率

"90MHz带宽的AD603" 带宽和采样率关系不大吧、

ad9283应该是超频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给出的原理图和PCB版图好像跟实物不一样,实物是双通道的,而你给出的是单通道的

网友(2011-07-20):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2011-12-15):
有卖不~~~我要买 有人实践过没~~~~

网友(2012-03-01):
请问有人升级过新的固件吗?我有台双通道的2010 Winter版想转让,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的QQ:9933787

网友(2015-12-03):
崇拜的不行不行的了。不是手头技术羞涩,早DIY Winter示波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