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解释这个ICC AVR错误: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前提程序没有语法错误!

楼主(2010-12-29):
D:\iccv7avr\bin\imakew -f CESHI.mak
    iccavr -o CESHI -g -e:0x20000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1000 -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00 -beeprom:0.4096 -

fihx_coff -S2 @CESHI.lk   -lcatm128
!E <library>(143):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4108
lo 296 hi 4096 size 3801
!E main.o(798): Code address 0:0xe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我在网上查了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意思:单机型号没选,可是我选了,如下:

而且,我的程序都是模块化的,单独均可编译。代码加起来才800行,M128也不应该出现存不下的情况。以下是我的熔丝位

另外:
1、我拿以前的前辈编译通过的程序,到了我这也是编译不了的。
2、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删掉一些 if语句和变量 就可编译。是不是哪里受限制了!请路过的高手解释……

网友:
RAM不够吧,你吧一些没必要放在RAM里面的数组定义到flash里面就好了

网友:
有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没有把这个勾上!!

楼主:
谢谢 jiaowoxiaolu和danielmi 俊俊的回答

今天在网上也有类似的问题,其中有个网友就是重装了软件的就可以编译。

我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没破_解前,IICAVR有个试用期(好像是45天),我用这个已经过了试用期,常规打开没有弹出警告,但可以用,我就以为可以随便用了……

其实,ICCAVR过试用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有一个长度限制,超过限制就无法编译。今天,我通过用破_解文件打开ICCAVR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这个问题已解决,版主可以把帖子关了。

网友(2012-12-06):
用什么破解文件?重装一下软件可以吗?还是原来的软件卸载了再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