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坛很好!准备来找单片学习板的!没想到还有工控模块!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按照三菱编程手册上的做法来接线的 我用2相2计的计数器c252  旋转编码器的A B Z分别接在fx2n的x0 x1 x2指令就是ld m8000   out c252 k 1234 我就想看看运行计数的情况。可是我接好线通电结果不计数 用比较指令hscs也没看到计数到位输出。用M8252监控正反转倒是可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计数。
  我用1相一计的做过 不过接的是接近开关 是可以显示计数的。不知道为什么用旋转编码器就不行了。

求解 倒地哪里出问题了 对了我的旋转编码器型号是ovw2-036-2mhc 我记得是z相一圈就给个低电位。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2011-04-25):
M8000 是运行监控a触点,Run运行时动作,一直保持高电平,旋转编码器的A B Z项输入端节点用这个指令是测不出计数的

网友(2011-11-03):
應該會計數才對但是 X2是歸零C252 的你要轉一圈自動歸零嗎?不然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