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X232芯片的电容用贴片104电容不行而瓷片电容和极性电容却可以?

楼主(2010-12-30):
我之前板子上做了个MAX232串口通信电路,单片机和电脑通信传数据,因为当时觉得MAX232电路简单就直接画图上去了(板子上用的是贴片的104电容),结果调试的时候发现 MAX232根本不工作,后来专门整了块板子测试 ,焊接瓷片104电容上去MAX232工作了,换成贴片的104就熄火了,在换瓷片104又可以了,肯定是这电容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之前看资料说只要是电容的容值达到了就可以了,极性和非极性都没关系的,但是为什么瓷片的104和贴片的104在这个电路上有这么大区别呢?请高手说说啊...谢谢了...O(∩_∩)O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都是用贴片的没有出过问题!我认为可能有三个地方有问题第一你的芯片有问题,第二你的电容有问题,第三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我用瓷片104接上去的时候可以啊,换成贴片104的时候,其他的都没变,只是把瓷片电容换成贴片的电容,我也怀疑是电容坏了什么的  ,但是更换了贴片的电容还是一样,真的是很郁闷啊,请问你贴片电容的值是多大啊?104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O(∩_∩)O

网友:
贴片的104我用过,没问题。232片子是否有问题,市场假货很多

网友:
肯定是你的贴片104你搞错了咯,贴片的一般元件上没标注,是不是把10P的当成104用了?

网友:
232用105...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直插的104可以,那说明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我重新焊接电路试试....^_^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容值的问题吗?

网友:
不管怎么样,按数据手册的推荐值先

网友:
MAX232我试过用104贴片电容可以(波特率9600)。
但按照数据手册,严谨地说,要用105电容。或者改用MAX20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我正在按数据书册的电路重新焊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105按数据手册电路焊接调试  O(∩_∩)O

楼主:
好了...搞定了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焊接的  105贴片电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再次感谢 了  O(∩_∩)O

网友:
104,105都用过没发现问题,232用3.3V供电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刚刚测试是用的105电容,104的没测试,等下测试下..O(∩_∩)O,不过听人说,最好是采用钽电容,这样是不是显得很浪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刚刚测试是用的105电容,104的没测试,等下测试下..o(∩_∩)o,不过听人说,最好是采用钽电容,这样是不是显得很浪费啊?

这个..用不着上钽电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觉得没那个必要啊,但是看到网上有人这样建议,说是这样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I:
只剩焊的问题了。
如用的是酸性助焊剂,漏电不能振荡。自然也就不工作了

网友:
这贴子的内容以前有人讨论过的,这个电容容量与芯片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O(∩_∩)O

网友(2011-12-14):
学习了 准备做一个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I:
只剩焊的问题了。
如用的是酸性助焊剂,漏电不能振荡。自然也就不工作了 ...

学习了,原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最近焊的东西就是用多了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