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 Winter_2010的问题汇总

楼主(2010-12-30):
SPE:扫速调整到1ms以上时测量不显示频率只显示"NO TRIG",我是测量9v的50HZ的电压,在低于1ms的扫描调整时,可以显示50hz。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正在检查原因,谢谢!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在电压量程切换时,频率也存在类似的文问题

楼主:
帖子的标题改成winter_2010问题汇总就好了,谁能帮忙改一下

楼主:
原来自己也可改,哈哈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当信号的幅度很小不满足触发条件是不显示频率的。

楼主:
是这样啊,那我晚上再试试看看

楼主:
昨天晚上测的是晶振,今天再回去测试一下交流电

楼主:
测试了一下晶振6M,振幅在不到2v,如果伏值设置2v或者5v频率显示不对或者是"NO TRIG",再就是,测量6M晶振如果扫描时间设置在ms级频率也显示不对,只有在ns级时频率之才会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在2V或5V的灵敏度上,2V的信号难以稳定触发,如果触发不稳定,要么不显示频率,要么频率显示误差很大。
在ms级的扫速上那是因为混叠效应,你应该知道采样一个6M的信号,采样率不能低于12M吧,在1ms的扫速上采样率为25k,2ms为12.5k,所以用这样的扫速测本身就是错的。所以要正确测量6M的信号,扫速不能低于2us。

网友:
魏坤大神
Winter_2010只用了一个继电器来实现程控衰减
请问这个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好像不太常见,能详解一下这个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BUG报告:

在时间量程打到100ns档,运行时显示正常,但按下STOP后,记录的数据是按200ns档保存的。诸位iekeyi试试。

还有就是遇到小信号时常常在触发右侧显示一条屏幕下边沿的线条,还一直在抖动,比较讨厌,好像和触发有关。

网友:
回楼上,这是因为100ns档是在200档上做了插值,也就是两个档的采样率是一样的,所以记录的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
显示12M的正弦波就看不清了,建议加大插值,按说采样率足够啊,怎么还显示得挤成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性插值没意义,正弦插值影响速度,所以不做深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