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RMII怎么接两个PHY,打算做双冗余网卡,同MAC和IP

楼主(2010-12-30):
想做一个双冗余以太网,两个网卡共用一个MAC和IP,芯片用的是AT91SAM9260,想用他内部的MAC控制器,外接两个DM9161AEP,目前知道的是MDC/MDIO可以控制多个PHY,但是不知道MII/RMII该怎么接两个PHY,直接连吗,看到一种说法是MII不能接多个PHY,那中间加74hc244/74hc245之类的buffer可以吗,还是加个cpld作分发,有了解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俺也想知道

网友:
MII是点对点的。所以只能一个PHY。

如果要求一个MII,两个PHY;功能上,要么PHY-A运行,要么PHY-B运行,这样用逻辑切换协议上看是没问题的。
流程上:关MAC,复位PHY-A;切换;复位PHY-B,开MAC。

如果要两个PHY同时工作,那就没办法了。至少需要FPGA来分割数据逻辑,而且PHY不能跑慢带宽,否则MII带宽就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i是点对点的。所以只能一个phy。
如果要求一个mii,两个phy;功能上,要么phy-a运行,要么phy-b运行,这样用逻辑切换协议上看是没问题的。
流程上:关mac,复位phy-a;切换;复位phy-b,开mac。
如果要两个phy同时工作,那就没办法了。至少需要fpga来分割数据逻辑,而且phy不能跑慢带宽,否则mii带宽就不够了。

谢谢,这两个phy是互为备份的,不会同时工作,这样看来应该是可以了,就是驱动调起来可能要麻烦些了

网友:
接一个交换芯片可以。比如IP175/RTL8306,MAC 接9260,将交换芯片的需要的两个PHY只打开一个就可以。

网友:
每个网卡的mac地址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
如四楼所说,用交换芯片
Micrel有款Ksz8842,你可以找资料看一下

但两个端口除非做汇聚,不然不能同时用,否则会引起交换环路

网友:
把mii口作为汇聚口 设置vlan 就可以出来两个独立网口
switch有很多 2口的有8993 lan9313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mii口作为汇聚口 设置vlan 就可以出来两个独立网口
switch有很多 2口的有8993 lan9313之类的

两个独立网口,两个MAC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