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请大家推荐一款ARM芯片!

楼主(2010-12-30):
工业环境,需要资源: 2个串口, 一个Host USB(需要读写U盘),最好带TFT驱动,驱动800x480的屏+触摸屏, 带SPI接口。最好可以上SDRAM,因有大量数据需缓存。

原来用AVR32 的UC3A0系列+UCGUI做的项目, 现在芯片太难找了! 就算找到也是贵得离谱!
现在想放弃它了! 但对ARM的方案不是很熟悉,请大家推荐一下吧! 成本越低越好!
最好可以手工焊接的。。。没量难以去贴片。。

网友:
1,at91rm9200   at91sam9260
2,imx233
3,coldfire有些是qfp封装
4,NUC945a  NUC950a NUC960A

网友:
以上都是QFP的

网友:
at91rm9200 at91sam9260都不带TFT驱动,但是有PQFP208封装。另外我觉得用MCU去刷屏,会大量占用处理能力

网友:
NUC950A
应该比较合适 LQFP216的

楼主:
谢谢! 倒也可以考虑用SSD1963来驱动屏。

如果用专用的驱动芯片驱动屏, 那MCU又有什么选择好呢?

楼主:
还有一点,要好买的!

网友:
at91rm9200还是别用了吧,很难买,我们买成180

网友:
还是用自带的比较好 NUC950A        应该比较便宜好买,不过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
NUC950A 价格就四十出头的样子,而且现在芯唐的东西是比较好买的了。
LQFP216封装,该有的接口都有了,而且USB是高速的。
之前打样了几块板(4层),还没焊,LZ若是有兴趣给我邮件吧(资料里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多大的量是40出头阿?谢谢 ,从代理那里拿的么

网友:
我在淘宝买几片就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给你邮件了! 谢谢你的帮助!

如果这个芯片好买,那先考虑一下它。

网友:
上  LPC 2478吧

完全符合要求,我做过类似要求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  lpc 2478吧
完全符合要求,我做过类似要求的项目

哦? 芯片好不好买? 价格大概是多少?

楼主:
LPC2478 与 NUC950A 哪个有优势? 或开发更简单一些?

网友:
LPC2478符合楼主要求,买应该也是好买的,价格嘛,就不知道了。

楼主:
买两块开发板回来弄弄先了。 LPC2478和NUC950A

网友:
回复 楼主:
价格肯定是LPC2478高,但是LPC2468的性能跟NUC950A差的远,一个是60MHZ的ARM7 一个是200MHZ的ARM9,差距可想而知。
不过ARM9的开发难度肯定要比ARM7高,ARM9可以用LINUX+gui。ARM7就只能uc/os量级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简单跑个uc/os+ucGUI就行了。 我担心的是LPC2478刷这么大的屏会不会很慢!
还有NUC950A开发难度真的很大吗?

网友:
ARM9也可以当单片机使,看LZ用的是UCGUI,那可以裸机跑或者加个UCOS都行啊。跑LINUX难度就大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跑UC/OS也可,就是要写驱动。

网友:
不二选择就是nuc950,其他都不好。
nuc950可以上ucos,厂家都移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不去跑Linux了,先跑uc/os 加个ucGUI就行了。 我现在的项目都是基于这个的, 所以需要把程序移植过来。
linux或wince是以后的事。 现在的目的是快速的把我的项目移植过来。 原来用AVR32+自己的TFT驱动也是跑ucGUI的。
现在是因为AVR32的芯片在国内不好买,订货也要很久, 且价格太过离谱了!逼自己要改方案了!

我关心的: 1 读写U盘,2.串口和SPI口的通讯 这几个的移植难不难? 其他的都是界面的东西,只要是基于GUI的我想难度不太大。

还有当单片机,那还要不要自己写bootloader程序? 还是有现成可以用的? (基于uc/os)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二选择就是nuc950,其他都不好。
nuc950可以上ucos,厂家都移植好了。

怎么我在taobao上找不到nuc950的芯片?具体型号不是这个吗?

网友:
nuc950 有官方的linux BSP,2.6.1x的好像,一直想玩,可惜没板子呵呵

网友:
找芯唐的代理应该都能买上,现在这么多卖芯唐M0的代理,不难找的。
呆会把官方裸机的程序上传上来,基本所以驱动都有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网友:
NUC950的裸机程序,ADS1.2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在IAR或Keil环境下用的啊!ADS1.2太老了。。。 不好用

网友:
NUC950 指标不错,而且价格很有亲和力。

有一点没看明白,NUC950的程序代码要放在片外吧?保密性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保密特性  程序量比较大 没有啥抄板的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炮兄,你那个多余的几个板子,有主没有?我也发邮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是刚刚买了几十片的 UC3A0512吗,我也在那里买了几片,呵呵。

网友:
华邦ARM资料下载,见:
ftp地址:
ftp://58.213.153.9
用户名:
nuvoton
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不是刚刚买了几十片的 uc3a0512吗,我也在那里买了几片,呵呵。

用完了啊! 现在想再买没货了! 这芯片太难买了啊。。。

网友:
NUC950 新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