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AN 锁死?

楼主(2010-12-30):
我用Spartan-3AN,烧写芯片时有4个选项:
1 Verify
2 Erase before programming
3 data protect
4 data lockdown

默认第一个和第二个选中。
第一个是校验,我懂。
第二个是写之前先擦除,我也明白。

第三个是什么?保护什么数据?怎么保护?
第四个又是啥?锁定什么数据?怎么锁死?

很纳闷。于是试验了一下,把第三个选中后烧写,结果发现芯片的内部flash似乎就再也改写不了了。
只能直接写RAM。掉电之后,还是加载的原来的程序。

不太确定是否是真的被锁死了。。

网友:
3只是软写保护,可以解除
4就真的不可改了
具体可以去Atmel查AT45DB系列的手册

楼主:
谢谢无机酸的帮助!

只是,我的FPGA程序是烧写到Spartan-3AN内部的Flash中,不是外接Data Flash.

通过JTAG烧写的。

网友:
3AN系列就是3A和FLASH,然后封装在一起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partan-3AN 的内部Flash就是AT45DB
通过SPI_ACCESS模块可以直接访问

楼主:
Spartan-3AN 的内部Flash,是整个儿都可以被直接访问?
还是像某些MCU一样,内部的Flash某一部分可以被用户访问,还有一部分被作为Bootloader之类的保留?

如果是整个儿都可以被直接访问,那Spartan-3AN还有什么保密性、安全性可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个Flash在任何配置模式或加密设置下都可以访问,即使烧掉JTAG脚,也是可以很容易读出的
Xilinx FPGA安全性的思路和Actal等是不同的,不是靠抗读出实现的
低端器件是利用唯一序列号(DeviceDNA)和辅助的配置控制(ICAP,BSCAN等)实现的
中高端器件提供了位流的AES加密
Xilinx有专门介绍安全性的WhitePaper,提供了目前看来基本上足够安全的解决方法

楼主:
原来内部Flash可以轻易读出来啊!多谢无机酸赐教!
这样看来,Spartan-3AN 比起 Spartan-3A ,并没有多少优势。
Spartan-3AN 内部集成的 Flash,没有太多吸引力。

网友(2011-02-24):
ACTEL的FPGA 安全性很高的,可以考虑一下哈

网友:
spartan 3AN价格比Spartan3A + SPROM要高,所以的确没多少优势。

网友C(2013-07-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个问题,现在我使用XC3S50AN 配置为内部flash模式,可以对fpga烧录,但是烧录flash 到58%就卡死,最终失败.试了2颗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D(2013-11-05):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现在我使用XC3S50AN 配置为内部flash模式,可以对fpga烧录,但是烧录flash 到58%就卡死,最终失 ...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是模式设置M0 M1 M2状态不稳定,如果是下拉电阻设置的最好设置为1K,我上啦设置高电平用的4.7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模式设置M0 M1 M2状态不稳定,如果是下拉电阻设置的最好设置为1K,我上啦设置高电平用的4.7K, ...

兄弟,你说的太对了。昨天弄了一天都不行,昨天早上测了一下M2的下拉电平在1点几,改成小一些的就没有问题了,我原来下拉用的和上拉是一样4.7K,改成470就很稳定了

网友(2014-03-12):
楼上的各位请问Spartan3AN有上电顺序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