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vhdl语言 计数器能实现减1功能吗

楼主(2010-12-30):
我做了个加1键  和减1键  加的可以用  减得却无效  大家帮忙看下
  PROCESS(ZJ,SC,JS)
  BEGIN
    IF SC='1' THEN
       COUNT<="0000";
    ELSIF ZJ'EVENT AND ZJ='1' THEN     --有增加键;
       IF COUNT<"1001" THEN
         COUNT<=COUNT+1;    ---计数器加1
      ELSE
         COUNT<="0000";
       END IF;
   ELSIF JS'EVENT AND JS='1' THEN     --减少键;
      IF COUNT>"0000" THEN
         COUNT<=COUNT-1;     --计数器减1
      ELSE
         COUNT<="100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可以实现,是你的写的不对吧,VHDL没用过,verilog还凑合

网友:
综合综合不出来两个时钟控制一个计数器翻转,你应当写成一个IO控制加计数或减计数(在时钟边沿比如H是加计数,L是减计数),一个时钟控制工作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  不是太懂  谢谢了

网友:
PROCESS(ZJ,SC,increase)
  BEGIN
    IF SC='1' THEN
       COUNT<="0000";
    ELSIF ZJ'EVENT AND ZJ='1' THEN     --有增加键;
      if increase='1' then
              IF COUNT<"1001" THEN
                 COUNT<=COUNT+1;    ---计数器加1
        else
                count="0000";
        end if;
      else
              IF COUNT>"0000" THEN
                count<=count-1;
              ELSE
                 COUNT<="10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
我把 INCREASE 用我的另外一个键代替也可以诶  用两个键配合用 让一个键一直处于高电平时  另外一个键是增加功能,反之  就是减少键   非常感谢4楼

网友:
用一个来表示状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