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整了好几天,实在没办法了,像大家求救!

楼主(2010-12-30):
我使用HT1622驱动这种液晶,定制的   怎么都没有显示

LCD参数 (原文件名:LCD参数.jpg)

我在怀疑这种液晶是否适合用HT1622驱动,  本人对了解太少了, 希望有高手帮忙指点迷津,万分感激啊!
折腾了快一周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com  和 seg定义是这样的

网友:
1622有个升压接口的,你接了多大的电阻呢?换成0欧试试,你这个晶片是5V的,一般这种晶片只做到4伏多,这样调节的空间大一点。你必须供压足够。

网友:
你可以看看com,seg有沒有波形輸出

楼主:
多谢大家回答,问题解决
HT1622的datasheet上面说,VLCD要接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到VDD,而且说调节VLCD的电压为4V,我照做了。始终没有显示。
后来我把这个电阻取消了,直接把VLCD接到VDD上面,居然就显出来了。

我还是看的英文手册呢,哎 看来英文手册也不能相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应该早点来发给帖子,joing大侠一句话就把我几天的工作干完了。对您表示由衷的感谢!

网友:
直接短接功耗大了,还是加个小点的电阻,调整下亮度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设备要插220供电的,哪点功耗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现在节能这快也抓的比较紧哟!
明年国内也开始手回收费了,明年电器产品会有小幅度上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