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为直流有刷电机,如何解决低速扭矩太小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现在使用的电机为直流有刷电机,在低速的时候吧,空载时候还可以,带负载后发现速度不行,电机扭矩太小,感觉没有劲,有抖动似的。我现在采用PID算法,带速度反馈。低速的时候如果带负载,那么速度肯定有所降低,我用pid算法肯定会PWM值会增大,从而电流会增大,为什么还会扭矩不够,电机有抖动呢?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啊。
我想这个电机调速已经采用了PID算了,在负载加了之后吧,肯定会速度降低,然后为了达到设定的速度,PWM会增加,那么速度就会接近目标速度的
但是此时会有抖动产生,如何来消除这种抖动呢,软件上面要做哪些处理比较好点。
另外我的电路有过流保护部分,过流采用电压比较器来做的,如果采用普通的运放是不是可以再加负载的时候检测到加了负载了,就可以把PWM调到某个值消除这种抖动呢?

网友:
齿轮箱是正道

网友:
试试看不用PID直接人工给增加PWM会不会抖动?
可能已经超出了电机的负责能力了

楼主:
我想当有负载的时候,电机肯定速度会降低,电流变大的,我采集这个电流 ,当电流增加的时候,增加PWM。还得改电路试试,各位感觉这个办法可行否?

网友:
加减速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