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artan6的硬核MCB应该怎样仿真啊?

楼主(2010-12-30):
请问Spartan6的硬核MCB应该怎样仿真啊?是用ChipScope去查看波形吗?师兄叫我找一个DDR2 的仿真模型,然后再Modelsim里面去仿真,这样可行吗?个人认为不行的,因为MCB是硬核啊~~而用MIG生成的并不是实质的DDR2控制器,所以应该不行吧

网友:
我是直接用chipscope调试的
不过记得coregen生成MIG的时候有debug选项
不知道是否可以生成仿真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可以直接生成Chipscope的仿真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