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67驱动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30):
如题,未接步进电机之前,测芯片的输出时序是正确的,接电机后就乱了,方向也不正确…

网友:
接对了吗

楼主:
接对了吧,有参考电路对比一下?我猜可能sen电阻要改改,我用三欧现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接上电机后对step引脚有干扰,step脚加个小滤波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