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30):
ytemp1<=0;//ytemp初始化为0

  ytemp<=y[data];
  ytemp1<=ytemp1^ytemp;
  ytemp<=0;

先赋值给寄存器,然后运算,运算过后再置零,像上面那样写行不行?应该怎样写?

网友:
不行,一个进程内无论多少次赋值都只有最后一次才是生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怎么写才可综合?

网友:
下面矩形是啥,看不懂如果是逻辑,那通常不能把两个逻辑输出连载一起(除非线或之类,但FPGA内部无法线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寄存器,初始值是0;与输入异或,然后再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寄存器,初始值是0;与输入异或,然后再保存

问题在于你的寄存器输出也不能与异或门输出直接脸的,综合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存器的输出连的是异或门的输入,异或门的输出连的是寄存器的输入,

我就是想一开始读一个数存入temp,然后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异或,值存入temp,第三个值与temp中的值异或再存入temp。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if rising_edge(clk) then
temp<=temp xor input;
end if;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