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建立头文件!

楼主(2010-12-30):
想自己建立一个头文件(H文件 ),将日常使用频次较多的函数(如延时函数等)包含到里面,使用时直接调用就行。请问该怎么着手?

网友:
你随便建个文本文件,然后#include "xxx"就行了,.h后缀是习惯用法,事实上用其他后缀一般也行,只要文件时编译器能识别的文本编码就行

对于经常使用的函数,建议是封装成库,然后在一个头文件中声明这些函数接口,而不是把函数实现放在头文件中,头文件中一般只声明,最好不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