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个AD6规则设置的问题 。

楼主(2010-12-30):
1  AD6默认的安全间距是10mil。我PCB的两个原件U1 U2 是分别是一个PQFP的芯片跟 LVC16245(用于3.3到5V转换)。因为封装,这两个芯片间的走线间距小于10mil,我想把安全间距改小点,但是其他地方的仍然是10mil,要怎么改?我新建一个规则,用(InComponent('U1')+InComponent('U2')),然后设置Clearance为8mil,怎么这样还是不行,这个要怎么设置?

2  覆铜(GND)跟过孔连接的方式 ,比如,我网络为GND的过孔跟GND的铜相连,我希望其中2个过孔跟铜是直接相连,其过孔都是那种导线相连的方式,要怎么设置这两个过孔  ?

谢谢各位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希望有能说明白的跟你说

网友:
一直困扰这个问题,以前我一般设置好规则,最后芯片的线都手工连的,很郁闷。

楼主:
谢楼上2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7-12):
我有个方法,划分room,在room里设置不同的rule.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智能的方法

网友:
我来解答下,楼主的两个问题都能做到。
第一个问题,规则设置错了,(InComponent('U1')+InComponent('U2'))这个规则的意思是U1和U2间距是8MIL,正确的应该是(InComponent('U1')+InComponent('U1')),(InComponent('U2')+InComponent('U2'))两条规则.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第二个图中的方法。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