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NEC minicube2仿真器,调试板子。示波器导致接地问题。仿真器和笔记本全烧了,

楼主(2010-12-30):
本该是美好的一天。

现在笔记本不能启动。开机 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然后 再亮,在灭。。。。。。

已经过保修!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6219&bbs_id=9999
找到福音了,本来打算做仿真器 --隔离板--开发板。
现在看来做个USB隔离也不错

网友:
好危险,我也常用MINICUBLE。。还好不用示波器。。。下次得小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危险,我也常用minicuble。。还好不用示波器。。。下次得小心了。。。

电脑地线也不能接,上次我们挂掉一台惠普就是因为电脑接地线了

网友:
怎么我用MINICUBE和示波器就没有烧呢,

3楼说的电脑地线不能接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我用minicube和示波器就没有烧呢,
3楼说的电脑地线不能接是什么意思啊?

开发板的地是悬空的,电脑地是大地。连在一起就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