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USB的和并口的)与目标板连接需要注意的几点总结,给MSP430初学者释疑解惑。

楼主(2010-12-30):
经常看到有初学MSP430的朋友在坛里询问MSP430 JTAG与目标板连接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希望能给初学MSP430的朋友拨云见日,不再疑惑。
MSP430的JTAG连接主要有两种方式:4线JTAG方式(包含TDO、TDI、TMS、TCK四路标准JTAG信号)和2线Spy-Bi-Wire方式(包含SBWTDIO、SBWTCK两路信号)。
4线JTAG连接方式如下: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注1:可以短接J1跳线(使用目标板电源供电)或者短接J2跳线(使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注意,J1、J2跳线应位于用户的目标板上,用户在设计MSP430系统板时应设置此两跳线用于切换电源供电方式。)
注2:RST/NMI引脚的R1/C1要根据不同的器件家族来进行配置。详细参数请参阅MSP430 Family User's Guide中推荐的配置来进行设置。
注3:TEST/VPP引脚只在JTAG引脚复用的MSP430家族器件上才有,请参阅具体的器件数据手册以确定此引脚是否可用。
注4:当MSP430器件只有4线JTAG仿真方式时,JTAG连接器中的RST/NMI引脚是可选的,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在器件编程和仿真时用不到该信号。但是,在具有2线Spy-Bi-Wire仿真接口的器件上使用4线JTAG仿真方式时,RST/NMI信号必须连接上。
注5:在具有2线Spy-Bi-Wire仿真接口的器件上使用4线JTAG仿真方式时,C1电容值上限值不得超过2.2nF。
2线Spy-Bi-Wire JTAG连接方式如下: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注1:可以短接J1跳线(使用目标板电源供电)或者短接J2跳线(使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注意,J1、J2跳线应位于用户的目标板上,用户在设计MSP430系统板时应设置此两跳线用于切换电源供电方式。)
注2:注意器件的RST/NMI引脚在2线Spy-Bi-Wire仿真方式时是用作双向Debug调试数据通信接口,因此,该引脚上的电容将会影响仿真器与器件建立仿真链路的能力,在使用MSP430UIF时,C1电容值上限值为2.2nF。
注3:电阻R2的作用是用于保护仿真器的TCK信号免受仿真器JTAG的熔丝烧断电压影响,在进行熔丝烧断时,该电压是由仿真器的TEST/VPP引脚提供的,大约为6V左右。在不使用熔丝烧断功能时,电阻R2可以不用(即用0Ω电阻代替)同时TEST/VPP引脚不与器件连接。

在对以上两种连接方式非常熟悉以后电源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MSP430系统板做一些简化,不必拘泥于上述要求。

网友:
请教楼主:
    使用FET430UIF仿真器,MSP430F2xx系列芯片,按4线JTAG连接正常工作,但改为线SBW方式却连接不上。在2线SBW方式时,我是从楼主的图一的JTAG引出的2#(VCC)、9#(GND)、1#(TDO)、7#(TCK)分别对应至MSP430F2xx目标板的VCC、GND、TDO、TCK,而楼主的第二份图却是需要连接到目标板的VCC、GND、/RST、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连接是错误的。spy-bi-wire 2线JTAG MSP430器件上对应的引脚为RESET(SBWTDIO)、TEST(SBWTCK),而不是TDO、TCK。但对仿真器来讲,在进行spy-bi-wire 2线JTAG仿真时,仿真器的TDO信号作为SBWTDIO信号使用,TCK信号作为SBWTCK使用,不要搞混。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没法入手,MSP430能不能像AVR一样用串口下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MSP430的BSL下载方式就是串口下载方式。

网友:
mark,今天刚弄明白

网友(2011-03-22):
我正在做5系列的430,好东西,收藏

网友:
请问如何用PL2303来做BSL?
成品的USB转换器,已经引出了以下信号:
+5V
GND
RTS
DTR
TXD
RXD
RI
DSR
DCD
CTS
直接用RXD、TXD、RTS、DTR是否可行?软件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可行,下载软件主要有 MSPFET 和 利尔达的BSL软件(这些软件坛里面都有,可以搜索一下,就不重复上传了,利尔达的下载速度快一些)。
PL2303出来的RXD、TXD信号无需处理(但要注意电平兼容性),直接接到MSP430的相应引脚上即可;对于RTS、DTR信号需要处理一下,在MSPFET里有一栏可以对RTS、DTR信号是否取反进行设置,使用时如下设置:

使用利尔达的软件时,由于没有提供上述设置选项,所以需要用一片74HC14芯片将RTS、DTR信号取反一下。

网友(2011-05-07):
请问并口的JTAG能否给MSP430F2132下载程序,IAR怎么设置?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2011-06-06):
象新的器件MSP430G2452不用BSL下载方式,用那个软件烧写??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只要有jtag接口的编程器都可以通过图2这样子转换就可以支持sbw方式烧写?

网友:
挺有实用价值

网友:
mark,初学者,仔细学习下

网友(2011-07-31):
并口JTAG在老式笔记本上无法下载
楼主能提供一下 电脑的并口设置不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
您的这篇文章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利尔达公司的JTAG下载器,在用4线JTAG下载时,一点问题没有,在用2线JTAG对MSP430F2011 或MSP430F2274时,总是报错,下载器见附件。4条线分别是仿真器的1(TDO) 2 (VCC) 8(TEST/Vpp) 9(GND) 对应MCU上的 10(SBWTDIO)  1 (VCC) 11(SBWTCK)  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9-01):
我也想做个430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发现这个帖子有点晚,因为不懂结果被老师好一番教育!

网友(2011-10-20):
楼主好人,学到东西了,十分感谢!!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主来普及知识!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入门?感觉找不到方向

网友:
请教楼主……
如果指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只需要接上述线就可以了吗,比如32768HZ的晶振需要接吗?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下载程序,只按照上述接线就可以了。MSP430内部有DCO振荡器,也可以正常运行程序。外部高速晶振以及32768Hz晶振根据你的应用而定(比如你想做RTC,就需要焊上32768Hz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产生精确的秒定时以及低功耗应用)。

网友:
新手报到,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
msp430初学者
2线Spy-Bi-Wire仿真时:
注3:电阻R2的作用是用于保护仿真器的TCK信号免受仿真器JTAG的熔丝烧断电压影响,在进行熔丝烧断时,该电压是由仿真器的TEST/VPP引脚提供的,大约为6V左右。在不使用熔丝烧断功能时,电阻R2可以不用(即用0Ω电阻代替)同时TEST/VPP引脚不与器件连接。

在不使用熔丝烧断功能时,电阻R2可以不用(即用0Ω电阻代替)同时TEST/VPP引脚不与器件连。
(1)这句话意思是不是仿真器上的TEST/vpp不接目标板,就只用仿真器上的TCK脚就可以了?
(2)正常仿真时是不是不需要熔丝烧断?是不是只有在加密的情况下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并口的jtag能否给msp430f2132下载程序,iar怎么设置?在这先谢谢了

那是当然可以的,iar里选并口仿真+2132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我使用msp430f5418,发现有时候复位异常。一直在循环启动,在使用仿真器的时候现象消失,我判断是RESET复位不正常。RESET我使用100K电阻上拉和0.1uf电容下拉,但是我后来将电阻改为330R这个现象消失,这样做是否合理,5418这个芯片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更加比较合理呢。

可不可以使用msp809呢?有人说809仿真的时候不能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面我总结没看明白吗?RESET引脚在具有2wire-SBW和4wire-JTAG的MSP430器件上是比较特殊的,要特别注意:在SBW模式中,RESET引脚是被当作SBWTDIO串行数据引脚来使用的,该引脚上的电容大小会严重影响到通信的,强烈建议你按照我上面的说明来做,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网友(2011-11-23):
wanpujame老师好,近期从51转到MSP阵地,手头搞到两种板子:1是USB转串口TTL的PL2303板,2是MSP430F169最小系统板,这块板子上仅仅引出了MCU的54~58脚到JTAG插座,请问,我如何在PL2303和MSP430F169之间连线烧写程序进行试验呢?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介绍MSP430F149关于BSL写入的,但是,查阅169的却感觉不对劲,引脚好像不一样,本人白鼠,希望您能详细说说,先把程序写进芯片再说,不知道论坛能否留自己的地址,如果不能,请管理员删帖,如果资料很详细,不便直接回复,能否ywb888@sohu.com

网友:
都一天了,怎么我的回帖还是等待审核啊?

网友:
楼主
我用这个图画的BSL下载器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01564V6PADU.gif(文件大小:1.4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BSL.gif)
做出来过后
用MSPFET下载老是提示擦除失败!   Synchronization error.
能不能告诉我下原因

网友(2011-12-24):
请教楼主:
    JTAG四线连接方式中,J1、J2必须短接一个吗,可否不短接

网友:
新年第一帖,这个必须有!mark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一下 那种目标板供电和仿真器供电他们区别是什么?

网友:
只用过4线制的,2线制不了解

网友:
谢谢。虽然买的现成的仿真器有原理图,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多谢!

网友:
mark  MSP430仿真器下载线接法。

网友(2012-04-21):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mark ,最近用利尔达的UIF老下不进去程序,怎么办啊

网友(2012-06-01):
这个太有用了,收藏之,谢谢楼主

网友:
实用的东西,好贴。

网友:
我用的是MSP430G2402型号,用SBW方式调试,仿真器为利尔达FET430UIF,但还没连上,C1电容为1nF。

网友(2012-07-21):
四线,两线都好用吗?学习中。。。。

网友(2013-07-08):
jtag仿真是不是就相当于把程序运行一遍?把程序下载进去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下载了?而用BSL的话是不是keying无限次下载?

网友:
mark 一下,刚接触MSP430

网友(2016-03-09):
很有帮助!

网友(2016-07-25):
mark东西好东西 留 着用